关于机器人夹具问题

楼主(2018-08-15):
六轴机器人夹具要求:1、产品中心定位(产品规格多,夹具须满足多种直径产品);2、夹具具有抱死功能,断电断气能保证产品夹紧不掉;3、夹爪采用外卡方式夹抱轮毂外侧边;4、夹爪在完全打开和完全关闭的位置都需要有检测装置。
       以产品中心定位的夹具,个人理解有两种方式:1、两个气缸两边抱紧(气缸缸径相同,同一个电磁阀控制);2、齿轮齿条(电机带动齿轮转动,驱动两根齿条反向运动)方式夹紧。
       没什么经验,来请教大师傅们指导指导,这种夹具应该用哪种方式来设计。有没有其他的方式?(附图为网上找到的一种夹具,不过夹紧后会有偏移,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也请大师傅们指点指点。)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个,坐等。。。

网友(点评):
谁家的机器手?

网友A:
汽车轮毂?15还是16年,群内有网友分享过经验  说是給整车厂设计类似夹具,各种小问题的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轮毂?15还是16年,群内有网友分享过经验  说是給整车厂设计类似夹具,各种小问题的集合

有链接吗,方便发一下。。。我找了半天找不到

楼主:
感谢大佬支持

网友(点评):
客气了,朋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个,坐等。。。

机器人用法拉科或安川的

网友B:
楼主这个机构比较复杂,从图片看不出动作方式,也无法评估出是否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如果要实现断气也能夹紧住产品,采用单作用气缸,里面有弹簧的那种,用四条气缸即可实现你的动作。

网友C:
这个比较多,一个气缸夹紧,这样容易定心,用死点夹住,可以断气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机构比较复杂,从图片看不出动作方式,也无法评估出是否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如果要实现断气也能夹紧 ...

四个气缸一起夹的话,不能保证四个气缸每次夹紧后位置一定,会有偏移,就是不能保证气缸同时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多,一个气缸夹紧,这样容易定心,用死点夹住,可以断气保护

您的意思是一边死限位,一边气缸夹紧吗?这样产品规格不同的话,夹紧后产品的轴心就不在一个位置了。。。夹紧后要旋转打磨,要保证产品轴心位置一定

网友(点评):
设计出一个拐点,张开与夹紧都会越过一次拐点。即使断气也会夹紧。例如用一个气缸驱动一个快速夹,断气以后还是夹得紧紧的。

网友D:
气缸夹紧的方式定不了心,两个气缸不同步会使每次夹紧的位置有偏差;如果用两个气缸的话,可以选一大一小两个缸径,单独电磁阀控制;

网友:
楼主工件有多重啊?

网友E:
气缸推动夹具、夹具带动齿轮齿条做自动定心松开夹紧运动。夹具侧板要有防脱机构。

楼主:
像这种四爪的夹具是怎么动作的

楼主:
不要沉啊,大家多讨论讨论。
有没有这种丝杆传动:一半段正旋,一半段反旋。然后电机带动丝杆,这个两端的夹具可以相向或反向运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要沉啊,大家多讨论讨论。
有没有这种丝杆传动:一半段正旋,一半段反旋。然后电机带动丝杆,这个两端的 ...

这个可以正反牙,自动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夹紧的方式定不了心,两个气缸不同步会使每次夹紧的位置有偏差;如果用两个气缸的话,可以选一大一小两 ...

产品尺寸很多种类。。。您说的两个缸径不同的气缸是怎么夹取呢,能否详细讲解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正反牙,自动对中

嗯,目前考虑这种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推动夹具、夹具带动齿轮齿条做自动定心松开夹紧运动。夹具侧板要有防脱机构。

对,上图的就是两个气缸推,夹紧,齿轮齿条同步用,还有个夹紧气缸夹紧。这种别人做出来了,夹不准。

网友(点评):
机器人只能搬运,定位是靠零件放置的工装来精准定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机械手二次定位。具体你要干嘛用呢?

网友G:
两个气缸不同步,很容易夹歪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两个气缸不同步,很容易夹歪

气缸改用电缸控制

网友(点评):
成本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缸改用电缸控制

看看能不能一个气缸搞定

网友:
气动卡盘+3位5通中闭电磁阀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看能不能一个气缸搞定

用大号的旋转气缸,用120°三爪卡定心

网友:
路过的帮你定个

楼主:
怎样传视频不会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大号的旋转气缸,用120°三爪卡定心

大旋转气缸较贵,不知lz预算如何?

网友:
锁紧缸怎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旋转气缸较贵,不知lz预算如何?

实话说,只是讨论方案,来这里几个月还没做过一个机构。。。方案做了一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沉啊,大家多讨论讨论。
有没有这种丝杆传动:一半段正旋,一半段反旋。然后电机带动丝杆,这个两端的 ...

左右旋梯形丝杆,或者左右旋的滚珠丝杆

网友H:
理论上讲,两个气缸带动齿轮齿条的机构也是可以实现定心的。
做出来了,没有实现功能,不代表这个机构不行,不能轻易的否定他。
研究一下为什么他没有实现功能呢?
两个气缸不同步是根本原因吗?换个精密的调速接头试试?气管是不是不一样长?
这个机构还加了齿轮齿条同步机构,这个是个关键,即使气缸不同步,有机械的同步机构,为什么还是不同步呢?
齿轮齿条为什么没有起到机械同步的作用?这些都值得推敲一下。

网友:
断电断气不掉,可以靠一个中位密封的电磁阀,但是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可以再人工辅助的情况下,手动控制电磁阀释放。

网友H:
电机带动正反丝杠的设计,也很好,主要是要考虑电机如何知道已经加持稳定,在电机停止运转时如何维持加持力。
另外也需要加直线导轨作为导向及承重。
1楼的气缸执行器还增加了下压气缸,大概用于在另一个方向上定位。

网友:
看头像是小鲜肉啊

网友:
尤其是夹爪气缸,搬运东西的时候,突然断电或者断气,如果没有防护措施,就可能造成搬运物品掉落,砸坏机台或者损伤产品。如果要防止断电造成气缸误动作,可以选择双线圈的电磁阀,它能在断电的情况下保持气缸原本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带动正反丝杠的设计,也很好,主要是要考虑电机如何知道已经加持稳定,在电机停止运转时如何维持加持力 ...

大师傅观察细致入微,上面的夹具也是找的资源,自己没有尝试去做过,所以很多知识理论上觉得可以,实际做出来的跟预想的会有差距,就得自己设计的东西多动手,组装调试,这样才能知道哪里不足需要改进。目前大多数在做方案,感觉快脱轨了。。。。

楼主:
老腊肉啦。。。头像毕业时上的就没换过

网友(点评):
逛论坛这么久积分咋才这么一点

楼主:
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讲,两个气缸带动齿轮齿条的机构也是可以实现定心的。
做出来了,没有实现功能,不代表这个机构不行 ...

大师傅也觉得原理上来说是可行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气缸一起夹的话,不能保证四个气缸每次夹紧后位置一定,会有偏移,就是不能保证气缸同时伸出。

两个气缸也不能保证

网友:
这样可行不?C:\Users\21620110\Desktop\IMG_4497.JPG

网友:
用一个气缸带动齿条,齿条带动齿轮,齿轮在带动另一个齿条反向运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腊肉啦。。。头像毕业时上的就没换过

之前工作没有外网。。。

网友:
加个气动锁类似于液控单向阀

网友:
选一个带抱闸的气缸

网友I:
东西不重的话,选一个平移气爪配一个三位中封的电磁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东西不重的话,选一个平移气爪配一个三位中封的电磁阀就行了。

还是按一楼设计的来,打算先验证

网友:
气缸不如直接作用旋转摆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按一楼设计的来,打算先验证

1楼机构太复杂,lz没预算么

网友:
楼上方案加上自锁

网友(点评):
是的,要断气自锁。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cmiw.cn/thread-799897-1-1.html

http://www.cmiw.cn/thread-799895-8-1.html

谢谢大师傅,这个之前有参考过,产品直径500-700之间,重量大于30KG。双夹,中心距1000mm,按这种机构做首先中空要大于700,合拢后要小于500,这样才能保证所有规格产品适用.单个夹具外径尺寸超出1000mm会有影响。另:预算方面,只要能成,钱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cmiw.cn/thread-799897-1-1.html

http://www.cmiw.cn/thread-799895-8-1.html

这种机构主要用在什么地方的,感觉用在夹3C产品还行,适用小型的。这些凸轮和连杆加工精度要求也比较高吧?

网友(点评):
简化到3点的话精度要求不会很高吧,相对来说4点的机构如果精度达不到也是三点的效果啊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三点足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傅,这个之前有参考过,产品直径500-700之间,重量大于30KG。双夹,中心距1000mm,按这种机构做 ...

1楼方案有两个动作,4个方向收紧;还有一个顶紧轮毂的翻边。
你看看能否借鉴四方向同步夹紧,或者三爪卡盘的原理,解决φ500-700的兼容问题。

留个email可以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东西不重的话,选一个平移气爪配一个三位中封的电磁阀就行了。

如果气管爆裂,也是危险。

网友:
同意楼上,毕竟有翻转动作,72公斤不是闹着玩的,锁紧很重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1楼方案有两个动作,4个方向收紧;还有一个顶紧轮毂的翻边。
你看看能否借鉴四方向同步夹紧,或者三爪卡 ...

983715284@qq.com
扣扣,微信同号

网友J:
这样单气缸可行吗?具体参数还要根据实际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单气缸可行吗?具体参数还要根据实际工况。

受力有没有考虑

网友K:
有没有这个抓手的模型啊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这个抓手的模型啊跪求

邮箱多少,发给你,不保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箱多少,发给你,不保管有用

270943793@qq.com抱拳了老铁

网友(2018-09-19):
可以参考这种结构

网友(2019-04-29):
兄弟,结构出来没有,夹持轮毂的,方便发我看看吗?239479246@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沉啊,大家多讨论讨论。
有没有这种丝杆传动:一半段正旋,一半段反旋。然后电机带动丝杆,这个两端的 ...

这种丝杠的我做过,对中还可以,只是我做的那个负重小也就二十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