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中连杆式机械臂里的装置叫什么?

楼主(2018-08-15):
有那位社友知道这种连杆式机械臂图片中的装置叫什么?

网友:
长得像换向器

网友A:
双出轴减速机

网友:
认同楼上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应该是起到传动作用,类似于转向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出轴减速机

应该不是减速机,上面那个轴承夹紧的机构和它是有关联的,左右轴转动的时候,夹紧机构可以做上下运动。

网友:
减速机牙。。。或者叫分动减速箱

网友(2019-01-11):
这个一看就是立意的横杆机械手

网友(2019-09-29):
分动减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