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不锈钢最长能多少?

楼主(2018-08-15):
2.5米-3米的不锈钢能折弯吗?6 D9 D- n4 ?; [/ ]2 r

网友:
问问厂家有没有设备,不算长

网友:
这个你可以问问加工商,不同折弯机型号折弯刀架长度不一样,2.5~3m应该没问题的。参考下图

网友:
钢板能不能折弯,需要跟加工厂落实他们的折弯机能加工多厚,多长的板材。不同设备,折弯的厚度和长度不同。

网友:
前几天刚发一个3.7米的

网友:
不止三米,八米六米都能折弯。看设备,有不锈钢加工的联系我。1779171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