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5C表面做什么处理防锈效果最好?

楼主(2018-08-15):
我现在有个工件材料用的S45C,表面镀铬。
使用环境:需要经常放到水中清洗,拿出来晾干,反复
现象:大部分螺纹孔轻微生锈,有少量整体表面生锈
想请教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因为已经做了很多,换材质重新做不现实,成本太高。

网友:
螺纹孔生锈这个没有办法吧,镀层会在套牙的时候被破坏;表面生锈应该是没电镀好或者磨损了。45防锈一般都是镀铬

网友:
换材料吧

网友A:
什么场合用?清洗的水中可以加缓蚀剂么?

另外,出水后用空气及时吹干,也能好些。残留水分不要等晾干!

网友:
螺纹孔生锈这个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场合用?清洗的水中可以加缓蚀剂么?

另外,出水后用空气及时吹干,也能好些。残留水分不要等晾干!

使用场合比较负责,会经常放水里,清水,因为是客户在使用,不同意改变使用条件。

网友B(2019-08-29):
看到你们是2018年的信息了,最近有个专利,了解一下,针对黑色金属的表面处理工艺,锌镍渗层,盐雾试验可以做到2000-6000h不生锈,在军事上已经出现4万小时的案例了,如果最近还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欢迎联系我,15923568087

网友:
建议改材料,估计45钢表面处理都不能有效克服生锈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们是2018年的信息了,最近有个专利,了解一下,针对黑色金属的表面处理工艺,锌镍渗层,盐雾试验可以 ...

螺纹孔很难保持镀层的,还是会生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纹孔很难保持镀层的,还是会生锈的

螺纹孔会放余量,且会使用工装保证镀层厚度,目前有很多的应用,也没有出现螺孔生锈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