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机加面怎样防锈处理?

楼主(2018-08-15):
请教一下?通常我们可以先进行喷砂,然后烤漆。最后机加,这样的话,加工面的防锈怎么处理呢?还有一个,大家常用的铸铁或者铸钢是哪个牌号呢???

网友:
机加工?

干切削短期不考虑防锈,带油液加工有短期防锈功效。周期长另需防锈处理!

网友A:
为什么先烤漆再机加?

网友:
铸铁加工一般不放切削液,加工好的面可以贴油纸防锈

网友:
铸铁现在一般用球墨铸铁QT350等,防锈可以在表面刷防锈油漆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先烤漆再机加?

烤漆没法保证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漆没法保证精度.

我们最近也碰到这么问题,客户要求喷漆后有公差要求,但是喷漆后加工又不能防锈,现在一直在跟客户谈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