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要求开机把水吸上来不灌水,请问可以做到吗?

楼主(2018-08-16):
大家好,我们给一个用户加工了一台齿轮泵,是用塑胶做的齿轮和泵体,用于抽吸水的,但每次工作时都要先灌水排除空气才能把水吸上来。用户要求开机就要把水吸上来不灌水,不然这个产品他们就不要了。请问这样可以做到吗?谢谢!

网友:
那你们以前类似的产品是不是也需要灌水的?如果也是灌水,那就是原理性的问题了

网友:
真空泵都不要灌水吧,你在进水口加一个单相阀

网友:
加止回阀,加储水小容器。

楼主:
谢谢大家,止回阀是有的,现在是装在出水口处。可能是密封不好就漏气了。

网友(点评):
加多一个不行吗?感觉没几个钱

网友:
底阀,装在入口可以吗?

网友:
不灌水可以抽水吗0.0,之前我们公司买了俩都要灌水的,后来有个新同事买了个用气的,不造叫什么,可能是真空泵,但是漏气;让我们技术部的同事去看了,我也跟着去了,因为之前的泵我都在帮忙弄(其实是一旁打下手),看着进出气管子没有用扎带还是啥(一个铁环,用一字螺丝刀锁紧的),我觉得是这个的原因,但是没说,我们技术的同事觉得不是,就让新同事自己找采购去了。

网友:
那就配一个水箱,使用时开启放水充满开始抽水,在抽水时补充水到水箱。

网友:
进水口加回弯,或者高于水泵的储水罐,储水罐进水口高出水口低。

网友(点评):
会存气,,,,,不好。

网友:
水中如果无杂质,在管道底部安装止回阀,在农村干过抽水机的都知道这个东西。

这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东西了。我们叫做龙头。里面一个单向活门。

不过你用齿轮泵,应该没啥杂质的,但是我之前用齿轮泵抽油抽水,也不需要向里面灌水啊,只要抽一会水就上来了,除非你这个齿轮泵的间隙太大,无法密封,齿轮泵和叶轮泵结构不同,不运行时,齿轮泵是不通的,叶轮泵是可以互通的,不加活门,水就下去了。

网友(点评):
可能是间隙太大了,不易形成真空。

网友:
还是需要密封性好

网友:
用自吸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