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吸嘴方案

楼主(2018-08-16):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吸嘴,能吸取这个的.单个重量大概10KG, 一次吸取4个,然后用机器人搬运.
要求吸取表面无痕,机器人高速搬运过程中吸取稳定,无松动现象.

网友:
有请大侠@ahway

网友A:
散热铝翅片完全镂空的话,目前我所看到的都是采用机械式的夹取或者托举方式。图片中的铝翅片看起来像是模块,但不清楚中间可抓取部分的宽度。
木工行业中28mm的木条是可以实现真空搬运的:

实际上镂空不代表不能抓取:
关键看可吸附面积和海绵吸具的参数(孔径、孔距、真空阀),此外,真空发生器流量不足时必须靠大流量风机补偿泄露。不过涉及到无痕,海绵吸具就无法保证了。

无痕涉及三个方面:
1. 吸盘(接触型、非接触型)
2. 环境(无尘车间洁净等级)
3. 抓取物表面洁净度
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如果选择了直接接触式吸盘,肯定多少会有痕迹,有时逆着光看会有浅浅的痕迹。但做过的案例,涉及到金属板材、光学玻璃等无痕抓取的,PIAB的无痕吸盘客户能够接受其抓取效果。本案若能够保证定位准确,可以考虑选择:

PIAB的聚氨酯或者热塑性聚氨酯材质可以做到无痕,圆形的最小直径15mm,椭圆形的最小10*30:

网友B:
4个就40KG,靠真空的话你机器人速度太快危险系数太高了

网友(点评):
100Kg的,只要真空度、真空流量足够,机器人也可以100%速度跑的。

网友(点评):
你这说的太理想化了,类似于给我一个杠杆我能翘起地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铝翅片完全镂空的话,目前我所看到的都是采用机械式的夹取或者托举方式。图片中的铝翅片看起来像是模块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受教了.我们其他产品系列都采用的是夹取托举的方式。这个产品主要是工装夹具前期没规划好,上下二层之间间距只有5mm,而且四个排在一起长度近1M了(单个抓节拍达不到),采用夹爪可能伸不进去,强度也会有影响..

可吸区域的宽度最小的只有5mm,最大的7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受教了.我们其他产品系列都采用的是夹取托举的方式。这个产品主要是工装夹具前期没规划 ...

四个排起来1m,那单个就是250mm,可抓取宽度5mm~7mm。估算一下真空抓取力,订制250mm的订制长条形吸头,扣除密封边1.5mm~2mm,中间实际缝隙也就2mm~3mm,最大吸附面积5cm2,仅相当于一个25直径的圆吸盘,按-50Kpa真空度最大抓取力25N左右,扣除2倍安全系数,仅12.5N。就算一个铝翅片模块8条可抓取面,也不过100N,这和40Kg的重量完全不匹配。

得换个方式抓取才行。

网友(点评):
查找了若干和apple有关的话题,看看有无回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排起来1m,那单个就是250mm,可抓取宽度5mm~7mm。估算一下真空抓取力,订制250mm的订制长条形吸头, ...

专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个就40KG,靠真空的话你机器人速度太快危险系数太高了

泰奇八宝粥海绵吸具码垛项目,单个机器人负责两条产线码垛,全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排起来1m,那单个就是250mm,可抓取宽度5mm~7mm。估算一下真空抓取力,订制250mm的订制长条形吸头, ...

吸取区域可能有点误解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     一个产品单根铝片宽度5mm,长度有500mm。一个产品八根铝片.  (单个产品考虑)

吸取区域:5*500*8=20000mm2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取区域可能有点误解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     一个产品单根铝片宽度5mm,长度有500mm。一个产品八 ...

理解是没错,可实际上这样没法做。
铝翅片不能挤压,因此密封面你得需要四周的密封条压在密封面去实现,直径1.5~2mm后中间缝隙还有多少?
就算长度由250增加为500,那也不过提高一倍的抓取力,算200N吧!可物料40Kg。

网友:
海绵真空吸盘可以抓取的,主要是吸盘与真空发生器的价格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泰奇八宝粥海绵吸具码垛项目,单个机器人负责两条产线码垛,全速:

这些吸盘式分区域控制嘛?刚好有一个拆垛项目,卡在手里,不知所措

网友(点评):
海绵吸具也可以分区域控制的,顶部加控制模块就可以。有设计需要可以发来,我提供吸具设计方案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泰奇八宝粥海绵吸具码垛项目,单个机器人负责两条产线码垛,全速:

现在手里要拆垛的项目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栈板1m*1.2m;拟采用吸盘+机器人搬运,码型不定,品类很多(应用在超市仓储分拣线);搬运的是市面上常见的瓦楞纸箱(有通气性),纸箱大小最大的约570*480mm,最小在200*200mm左右;最大的重量在25KG,最小的在6kg左右;搬运一箱要求在5-7S完成。机器人现在还是用2d视觉来匹配分辨纸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里要拆垛的项目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栈板1m*1.2m;拟采用吸盘+机器人搬运,码型不定,品类很多 ...

一箱5~7秒,吸具做分区控制,一次可以抓取两箱,10~14秒的速度很正常。

难点在哪里?

网友D:
这个是什么材质?能使用电磁铁?搬运过程运行速度快的话,不建议使用吸盘,最好使用夹具抓取

网友:
这个原理是可以的,选择吸盘的时候注意,尽量选大的品牌,吸盘这个贵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路过学习  喜欢非标 能接触各种新鲜事物

网友:
来看答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受教了.我们其他产品系列都采用的是夹取托举的方式。这个产品主要是工装夹具前期没规划 ...

“可吸区域的宽度最小的只有5mm,最大的7mm。”
确定没打错单位,不是5cm??

网友(2018-09-26):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材质?能使用电磁铁?搬运过程运行速度快的话,不建议使用吸盘,最好使用夹具抓取

应该是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