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效加工轴头四方形的方法

楼主(2018-08-16):
如图所示,调质过未加工的部分目前是在铣床上用虎钳夹住两端面,分四次铣削出轴头的60*60的方形,效率太低,求教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工艺,能快速高效的加工轴头端的四方形。谢谢

补充内容 (2018-8-18 10:16):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装可以提高铣床加工的效率呢?

网友:
如果一定要机加工,可用三面刃铣刀加工,两次铣完

网友:
卧铣,两个铣刀固定好间距,加上分度盘,铣过一面,转90度,再铣另外一面。

网友(点评):
等于没说

网友:
看过快手上一个视频,是车出来的,用的宏程序。如果机床联动,电脑编程也能出来

网友(点评):
那机床得是车削中心吧

网友(点评):
不是,主轴带定向功能就可以

网友:
电脑锣啊,三爪卡盘装夹一次完成

网友(点评):
还是没车的快

网友:
有这种4角六角车床,楼主可以去看看,如果批量很大的话。

网友:
52/53 X6140/X8140...铣床上装个分度头,很好摇的,掌握好节奏一天大几百个。

网友:
有量的话就用车扁机,效率高,精度好,其实非数控的话,这类床子很便宜,比一台普车贵不了多少

楼主: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装可以提高铣床加工的效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