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夹子工程图

楼主(2018-08-16):
1. 镀硬铬直线光轴。 这个工艺有知道的给形象的讲一下吧,是增加硬度的表面处理对吗? 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给零件镀铬呢?
2、这个焊接符号表示不解。
3. 这个垂直度如何确定的呢? 大家出工程图时,这个垂直度,平行度的值怎么确定的? 我看好像都是0.05左右,这里来个0.025 。 实际中你设计时如何确定这个垂直度数值呢?      还有一个这个垂直度如何测量检查呢?
4.1 技术要求里,焊前开坡口,你不写,难道加工商焊接不知道开坡口?
4.2 底板调质HB220-HB250。  什么时候用到调质呢?  调质的HB220是参考什么来制定的呢?
4.3 底板镀镍防锈处理。 为什么镀镍,不可以镀锌吗?
5. 我觉得这个零件完全没必要用焊接件,直接做成一个零件机加工是否更好一点呢?

对于图2:零件回火去应力,  有这些实战经验的朋友请介绍一下。

对于图3:  淬火,这个是一个垫片零件。 能否讲一下淬火这个工艺,以及适用范围

  手册查来终觉浅, 百度出来个别术语,还是不解,有实战经验的朋友请给解释下上述问题,谢谢了

网友:
1,镀硬铬直线光轴直接有买,这样注应该想表达的只需买现成的镀铬棒车一刀即可加工要求.
3.垂直度平行度等形位公差并不都是什么0.05,而是根据零件加工精度和零件尺寸查表所给定.
4.2.调质是根据所用材质定的,这个调质硬度估计45#材料可能性大.
4.3镀镍与镀锌都是防锈目的,但根据使用环境及外观进行选择.
5.这个零件采用焊接其设计目的应该是为了经济性考虑,节省材料.整体车当然可以,但材料浪费,加工余量大.

网友:
如楼上所说,焊接不写开坡口怕加工时不开焊接,达不到设计要求。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还有点不明白呀!

网友A:
做成焊接件加工量比较少,如果做成机加工件,你算下要去掉多少多余的材料?材料要钱,加工费也要钱呢
垂直度,平行度等形位公差要根据精度等级和尺寸去查表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焊接件加工量比较少,如果做成机加工件,你算下要去掉多少多余的材料?材料要钱,加工费也要钱呢
垂直 ...

大侠,其余的问题请回复下,尤其是底板调质 HB220-HB250, 从何而来?  220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其余的问题请回复下,尤其是底板调质 HB220-HB250, 从何而来?  220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谢谢了

这几个零件是什么材质?我怎么没看到你给的材质呢。

网友(点评):
大侠,从上到下依次为45,Q345 2cr13 ,第一张图里的HB220-HB250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2021-09-30):
1.镀硬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锈,其次才是耐磨.并不是为了增加硬度.增加表面硬度的方式一般是表面热处理(如表面高频淬火).铬是自然界最硬的金属单质,通常在要求耐磨性的场合,是不二选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零件开始适应镀装饰铬,为了美观.
2.周圈单边Y型坡口焊接
3.由公差等级及基本尺寸决定,如下图,使用的是6级公差,普通车床即可加工.垂直度的检测一般需要三坐标.
4.1.技术要求越详细,越能减少扯皮.供应商没有那么自觉.
4.2.调质可以使钢材强度,韧性适中.一般适用于承受交变应力的场合.HB220-HB250是因为在在这几百年的材料力学发展中,发现这个硬度的钢材性能最适宜.
4.3.可以镀镍,也可以镀锌,也可以镀铬.但是一家公司是会对大类零件的表面处理做统一的.比如大焊接件喷漆,小焊接件镀镍,加工件镀铬.顺便提一嘴,小焊接件镀铬最好看.
5.可以做加工件,但是是多个零件用螺丝及销孔固定成这个形状.做一个单个加工件的成本会非常高
关于回火去应力,应该叫退火去应力才对.是热时效的一种
关于淬火,概念百度表述就不摘抄了,一般用于高硬度,高耐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