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这么一种材质,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18-08-16):
1.该材质是用于手术器械中的。
2.该材质“密度”尽量要小,比不锈钢越轻越好。
3.该材质会经过“”高温高压消毒”,高温在121°,时间为30分钟。
4.该材质“强度”要高,在常温下和高温度都不容易变形。
5.该材质要容易加工,且原材料成本要低
6.该材质要耐腐蚀,耐氧化,耐高温。

目前我们用的是304材质,以上这些性能都可以达到,但是钢密度大太沉。

也考虑过钛合金,但是钛合金材质有点贵。铝合金主要担心会变形。

网友A:
考虑用7系铝合金?

网友(点评):
之前没了解过7系的 ,一般都是60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7系铝合金?

参考这里:http://www.cmiw.cn/thread-800087-1-1.html

网友(点评):
是我之前发过的,之前考虑是不锈钢304的加工工艺,现在样品做回来以后发现问题,想更换材质。

网友(点评):
如果能组合,就一切方便了。

网友:
楼主,建议你把能想到的材料和性能列一个表格,做一个对比。材料永远找不到最好的,只能找最适合自己项目的,

网友(点评):
是个方法,谢谢

网友:
铝镁合金可以考虑下

网友:
陶瓷刀头加塑料做刀柄

网友B:
POM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OM可以不?

POM不行,POM常温下都会变形,高温情况变形很严重的

网友(点评):
那只能考虑铝合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M不行,POM常温下都会变形,高温情况变形很严重的

铝合金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现在铝合金并不是一定就不行,主要是铝合金需要通过什么医学上的生物检测,所以他们建议不用铝合金。

网友:
MC尼龙试试

网友(点评):
成本很高吧?哈哈

网友:
不能从结构上改吗在保证使用的情况下减轻重量

网友(点评):
可以改,我们做的是好几种外协件,有夹具等等,有些是可以改的,但是我贴图那张是无法更改的,减少太重的重量影响结构,所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材质。

网友(点评):
关键是不知道你这个东西的主要受力

网友:
手术器材还有重要一点是防锈的功能,也只有不锈钢材质能够满足,其余类似碳纤维成本也挺高。现在楼主唯一的问题点就是零部件太重了吧,建议从结构方面来解决,通过钣金折弯来减轻重量。

网友(点评):
您说的也对,其实不锈钢304除了重,其余的都能满足条件,我们是医学定位导航用,图像要求最大是3个丝的公差,折弯精度达不到,不更改材质,本身减重无法下手,减重多了怕支架的强度不够变形了。

网友:
医用的话陶瓷应该可以吧?

网友(点评):
陶瓷如果不小心掉落在地上会摔坏的,强度不够,另外图片仅仅是加工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是夹具呢,攻丝也不行,暂且不知道高温下容不容易变形以及加工价格和成本的问题。

网友:
多大受力要求?可使用中空的方管结构,铝合金、铝镁合金、304都可以,重点是从结构上加强强度,加强筋,尽量减少材料使用量,以减轻重量和降低成本

网友:
图像要求最大是3个丝??

这个工件还要视觉检测?

网友:
楼主加个QQ,行业内的,有机会一起交流哈

网友(点评):
同意。lz留个联系方式,方便大家交流!

网友:
就是啊,为啥不用铝合金呢?

网友:
可以考虑锌合金,比铝合金重,比不锈钢轻

网友:
换成管材应该行

网友(点评):
那就不能一体化,必须组合。请看3楼链接。

网友:
7075航空铝 你一说我就想到这个。我查了下资料 耐腐蚀太差 不合适

网友:
7075硬质铝合金试试。耐腐蚀方面,可以上腐蚀寿命测试机试下,看看能达到你们要求不。

网友(2018-11-14):
钛合金应该可以

楼主:
哈哈,钛合金没问题,就是贵

网友:
看过一种材料叫白合金,主要用在医疗机械!

网友(2019-01-03):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7系铝合金?

首先铝合金就不满足耐磨耐腐蚀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