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管件的工程图识读

楼主(2018-08-16):
1.350这个尺寸怎么检验? 工厂用什么量具测量出来孔中心到孔中心的距离?
2. 2处的垂直度怎么测量? 0.05 有什么标准或经验吗? 设计的的时候怎么确定这个值的?
    让你设计这个管子,你怎么确定垂直度的值是0.05? 靠估计还是靠计算?
3. 3处的平行度怎么测量? 0.05 有什么标准或经验吗? 设计的的时候怎么确定这个值的?
4. 焊接工具指什么?

网友:
你的设计公差等要求就是这样的高话,工艺工程师就必须按图纸要求施工,办法多的很,无非就是制造复杂、成本增加。

网友:
1.拿尺子测,350只是个参考尺寸,又没有给你标公差啥的,中心测不了测边不也行么
2.垂直度人家给基准A了,就拿那个A面当基准拿专用测量工具测一下
3.同2一样
4.0.05这个值自己不知道怎么给的话可以去网上查一下,一般都跟尺寸的大小有关系的
5.焊接工具的意思就是工装夹具,焊接时候能保证管的位置不随便动

网友:
首先你得和客户沟通一下公差要求到底是多少,怀疑这两个公差是从别的加工件图纸上复制过来的,机加工件这个公差要求正常,但焊接件要达到这个要求简直天方夜谭,这个活用胎具组立没毛病,也就是你圈的焊接工具,尽可能保持垂直,焊后肯定变形,需要修,修到合格的公差就差不多了,350用卷尺找到两个中心大概测一下,直角用直角尺卡一下,想做的好一点可以做个检测胎具
如果让我设计我要用弯头,公差要根据装配的实际情况定

网友:
有很多形位公差是指导加工工艺的,依靠设备精度和工艺方法去保证,并非一定要去检测

网友:
1.350这个尺寸怎么检验? 工厂用什么量具测量出来孔中心到孔中心的距离?

大批量严要求的可以出个检测工装。一两件的话,直接盒尺或钢板尺就行了。

2. 2处的垂直度怎么测量? 0.05 有什么标准或经验吗? 设计的的时候怎么确定这个值的?

    让你设计这个管子,你怎么确定垂直度的值是0.05? 靠估计还是靠计算?

要求垂直是没毛病的,但是谁画的图要是还没被人打死,只能说工人脾气好。保证垂直可以出个工装,不过标垂直度没意义,焊接保证不了。

3. 3处的平行度怎么测量? 0.05 有什么标准或经验吗? 设计的的时候怎么确定这个值的?

同上。

4. 焊接工具指什么?

工装(车间里一般叫“胎”)

网友:
焊接工具指的是焊接定位工装夹具,这个垂直度和平行度精度要求太高,圆管类的零件焊出来变形比较大的啊,公差0.15还差不多。

网友:
350那个尺寸没有公差就两端管的外径,然后换算成管子中心距。如果有公差要求,就要进行工艺尺寸换算。把设计基准导到测量基准。

网友:
两根管子这样焊接后,别说垂直度了,就是单根管子的中心线都已经不是直的了,还要0.05的垂直度、平行度,要求高了些吧。

工具=工装

网友:
这个平行度和垂直度公差确实太高,多了个0,如果是0.5,马马虎虎。

网友:
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精确程度取决贵公司设备精度,但是人家设计画图肯定按照设计手册理论来标,你加工不到位是你生产的事,

网友:
焊接要求0.05,有病吧,做个焊接工装铆工点焊连接,焊工焊接成型,垂直度焊接变形估计会大于0.3,加上管子本身直线度就不止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