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齿形阵列怎么弄?

楼主(2018-08-16):
想在同步带上把齿形全部画出来,sw有个曲线阵列功能。我用的时候是先点击曲线阵列,选择画好的草图里的线,选择特征面。但是总是出现错误。有谁弄过,帮看看。(如图)

网友A:
你没事画它干啥。。。这不属于标准产品么,给型号长度齿数啥的就行了

网友B:
为啥要选用等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事画它干啥。。。这不属于标准产品么,给型号长度齿数啥的就行了

有用的,一下子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选用等距曲线

那怎么用?

网友:
可类似链条做法.先建一节齿形,齿上节线上草绘两点,再建装配体,装配体中绘制出节线草图,然后装入齿,选高级配合中路径配合,将齿约束到路径上.然后再采用链条驱动阵列.接下来加上基带.整体做好后将所有零件合并成一个零件.

网友C:
你单独做一个草图画阵列用的曲线,退出草图,用“曲线驱动的阵列”,选中之前你切除好的特征。其中,“曲线方法”选“等距曲线”,“对其方法”选与曲线相切,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阵列特征后期更改会比较讨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单独做一个草图画阵列用的曲线,退出草图,用“曲线驱动的阵列”,选中之前你切除好的特征。其中,“曲线 ...

上图我做的链条,同样做法做同步带肯定没问题

网友C:
还有一点忘说了,用于阵列的特征最好做的稍微大一些,就是在外边空白的地方突出去一些,常用solidworks肯定熟悉,这破软件不能简历厚度为零的面,直接整列容易出现这么个问题,显示出来可能会显示相交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我做的链条,同样做法做同步带肯定没问题

装配体,我知道,但是不知道零件体为什么搞不好。

网友:
用装配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忘说了,用于阵列的特征最好做的稍微大一些,就是在外边空白的地方突出去一些,常用solidworks肯定 ...

刚才预览的时候都显示出来了,就是点不了确定。然后重新试了一下,结果跟上次完全不一样。直接到圆弧那里就不显示了。奔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预览的时候都显示出来了,就是点不了确定。然后重新试了一下,结果跟上次完全不一样。直接到圆弧那里 ...

是不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我想想,那句话,好像是“不能生成此特征,因为会导致厚度为零的集合体”,如果是在这原因,就和我之前说的那样,把用于阵列的那个切除做的凸出去一些。

网友:
大小刚好的特征会在半圆那里和圆内径相切形成厚度为零的几何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我想想,那句话,好像是“不能生成此特征,因为会导致厚度为零的集合体”,如果是 ...

不是,现在是我阵列整个同步带的,但阵列到圆弧处就不阵列了,只显示最前面的直线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我想想,那句话,好像是“不能生成此特征,因为会导致厚度为零的集合体”,如果是 ...

我的曲线是一整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现在是我阵列整个同步带的,但阵列到圆弧处就不阵列了,只显示最前面的直线段的。

那个,能不能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能不能截个图看看。

这个就到圆弧那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到圆弧那里

在方向那一栏里直接选中画了曲线的那个草图,有没有用,整列用的曲线要单独做一个草图我的版本是2016sp5,不知道操作是不是和你一样的

楼主:
我操,现在慕名奇妙就弄出来了。跟之前的操一模一样。头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方向那一栏里直接选中画了曲线的那个草图,有没有用,整列用的曲线要单独做一个草图我的版本是2016sp5 ...

用组合曲线的

网友:
你要是需要同步带轮  同步带可以直接找我啊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15026931924

网友:
改一种方法,不用整列求差,只接在平皮带上面整列求和。

网友:
不知道用随行阵列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确实,如果材质可以吸附,是可以考虑电磁铁代替。。。

网友(2018-10-11):
引用 网友A:
你没事画它干啥。。。这不属于标准产品么,给型号长度齿数啥的就行了

言之有理

网友:
Geartrax 插件了解下 里面有各种齿轮 只要输入参数自动生成

网友(2018-11-19):
都是高人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