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机,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8-08-16):
最近搞了一款移动式碎木机,移动部分就是三轮电动车车桥,现在有问题:1,轮胎离地,空转正常,控制器接电源电压48.7V;到地面一转动转把就自动断电,再转动转把,就没反应了,电控制器接电源电压变成3.0V;2,把电源拔了,再插上,可重复前面动作。2,不通电,推动车子阻力不大。    (电源 48V20Ah;  控制器48V1500W;电机48V,1000W)    要发货了,各位大侠,问题出再哪?

楼主:
要发货了,压力好大

楼主:
阻力一大就断电

网友:
控制器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控制器跳了,而且保护还自锁了?那么应该是过载?

网友:
启动电流太大电机堵转了

网友:
建议找一个现成的三轮车,看看它的各个零件参数配比,照着copy下来。

网友:
电机的负载不够啊!

网友:
能不能看到电机启动过程中的电流,电压,输出扭矩或功率等参数?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霍尔线与电机的相线相位不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