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线修改

楼主(2018-08-16):
如图,原机台是皮带输送产品,侧边有相机抓拍测量高度,但是由于皮带不能作为基准,量测不准,所以在后面加 ...

如图,原机台是皮带输送产品,侧边有相机抓拍测量高度,但是由于皮带不能作为基准,量测不准,所以在后面加 ...

补充内容 (2018-8-16 15:52):
没说清楚,是相机侧边拍摄,由于是皮带输送线,皮带软,整体拍会有误差,有没有一种输送线整体输送可以保证产品不会水平移动,拍照时误差较小

网友A:
保证产品不会水平移动,拍照时误差较小??

网友B:
相机拍照的那一段皮带底部增加托板,通常我是用一块光洁度比较好的不锈钢板,既耐磨且摩擦力又小。

楼主:
就是说皮带波动较大,会影响相机抓拍,量测的高度及轮廓度都有较大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产品不会水平移动,拍照时误差较小??

对,有没有这种输送线,因为皮带软,波动大,抓拍的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拍照的那一段皮带底部增加托板,通常我是用一块光洁度比较好的不锈钢板,既耐磨且摩擦力又小。

好的,我这边试试看,看看效果如何,但是担心时间长了皮带磨损严重

网友(点评):
最早在皮带底部加托板的生产线到现在已经5年了,皮带依然正常工作,记住光洁度一定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机拍照的那一段皮带底部增加托板,通常我是用一块光洁度比较好的不锈钢板,既耐磨且摩擦力又小。

加托板可行。

网友:
你们需要同步带轮  同步带的可以找我哦! 加工同步带轮我是专业的  可以选择非标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