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模台工程图识读

楼主(2018-08-16):
1。基准面A的平面度0.06. 我读他的工程图时,发现用到平面度的
地方,有的标0.05,有的标0.06.  搞不清楚差个0.01意味着什么? 设计者是
如何确定平面度值得大小的呢?    质检检验时怎么测量?
   平面度0.05和平面度0.1 差别大吗? 实际使用中会有多大差别呢?
2.  平行度0.06同上,如何确定平行度的大小呢?  质检检验时怎么测量?
3.  粗糙度1.6.  跟3.2 能差多多少呢? 加工成本? 实际使用效果有多大区别呢?
 设计者如何确定该使用3.2,还是1.6 或者6.3的粗糙度呢?
4. 垂直度0.05 怎么确定大小是0.05 而不是0.5? 质检如何测量检验?
5. 打螺纹孔。  5.1 处的板厚度20, 螺纹有效深度16,转头深19.8.
    5.2 处板厚25,螺纹有效深度是20.  这两个剖视图我觉得可以不要。 标准的时候标
   螺纹大小和有效深度就可以了。 至于钻孔深度可以不标。同事说不行,非要加剖视图。
   加了这些剖视图确实清楚表达了形状,但也造成图纸到处是孔的剖视图。
   我的意思是这些孔都不需要单独剖,直接标就可以了。
6.  600正负0.03 这个尺寸质检人员如何测量?
7.1  技术要求: 焊后去应力退火。 为什么不是回火呢? 为什么不是调质呢? 这几种
     热处理的区别和使用一直搞不清楚。
7.2  图一: 技术要求:表面处理:红色防锈底漆+耐高温面漆,除安装面外。 为什么安装面不涂漆?
    那安装面怎么办? 喷丸还是喷砂?

网友:
感觉你是刚毕业的吧😄

网友(点评):
这那是刚毕业的,完全不是学这一行的

网友:
第5点,我一个块板上10个孔,标个6XM10贯穿,标个4Xφ10贯穿,根据工程图我还看不清螺纹孔和直孔咋办。。孔标注时候螺纹深度钻孔深度直接生成了,我为啥要把钻孔深度删了。。

网友:
建议社区分一个栏目出来给楼主这类

网友A:
1。基准面A的平面度0.06. 我读他的工程图时,发现用到平面度的
地方,有的标0.05,有的标0.06.  搞不清楚差个0.01意味着什么? 设计者是
如何确定平面度值得大小的呢?    质检检验时怎么测量?

   平面度0.05和平面度0.1 差别大吗? 实际使用中会有多大差别呢?

找本教材好好研究一下平面度的定义,上述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2.  平行度0.06同上,如何确定平行度的大小呢?  质检检验时怎么测量?

同问题1。

3.  粗糙度1.6.  跟3.2 能差多多少呢? 加工成本? 实际使用效果有多大区别呢?
 设计者如何确定该使用3.2,还是1.6 或者6.3的粗糙度呢?

下车间在不同粗糙度的表面摸一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来的。

4. 垂直度0.05 怎么确定大小是0.05 而不是0.5? 质检如何测量检验?

同问题1。

5. 打螺纹孔。  5.1 处的板厚度20, 螺纹有效深度16,转头深19.8.
    5.2 处板厚25,螺纹有效深度是20.  这两个剖视图我觉得可以不要。 标准的时候标
   螺纹大小和有效深度就可以了。 至于钻孔深度可以不标。同事说不行,非要加剖视图。
   加了这些剖视图确实清楚表达了形状,但也造成图纸到处是孔的剖视图。
   我的意思是这些孔都不需要单独剖,直接标就可以了。

有工艺卡片的话,钻孔深度可以不标,没有的话需要标注。剖不剖是个人风格问题,没必要纠结,都是软件直接生成的,没有谁比谁更合适的说法,不引起加工者误会的图纸就算合格品。

6.  600正负0.03 这个尺寸质检人员如何测量?

看生产能力和投入标准,可以上工装轴、检测仪……有些尺寸是自动走刀的也可以免检。

7.1  技术要求: 焊后去应力退火。 为什么不是回火呢? 为什么不是调质呢? 这几种
     热处理的区别和使用一直搞不清楚。

同问题1,没有什么热处理知识是看一遍《金属工艺学》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就看两遍。

7.2  图一: 技术要求:表面处理:红色防锈底漆+耐高温面漆,除安装面外。 为什么安装面不涂漆?

    那安装面怎么办? 喷丸还是喷砂?

不说其他,就说最基本的,安装面是精加工尺寸,涂漆之后尺寸会变化,精加工的意义何在?你能把漆面厚度控制在以0.01mm为度量单位的某个小范围内吗?喷漆之后上面的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都成了荤段子。根据后面的工况,选择涂油、涂脂、覆膜或者其他处理方式。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基准面A的平面度0.06. 我读他的工程图时,发现用到平面度的
地方,有的标0.05 ...

希望楼主能体会到层主的用心。

网友(点评):
๑乛◡乛๑,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网友:
机架的平面如果分散的教多,但平面度的值最好是一致,否则编程加工人员会很纠结,甚至会直接骂娘了。

网友:
把公差与测量,机械制造工艺这两本书好好翻一翻,其实,有些都是书上的基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