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顶升机构大佬帮忙

楼主(2018-08-16):
下板固定,设计要求对上板进行分离,需要顶升机构,求问有什么巧妙的机构能实现。我知道论坛大神多,谢谢哈

网友A:
外形尺寸,重量,安装位置,精度有啥要求吗?

网友:
气缸+导向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尺寸,重量,安装位置,精度有啥要求吗?

没有要求,因为考虑到成本,可能不用气缸

楼主:
哈哈,因为成本原因,不能使用气缸

楼主:
因为成本原因,不能使用气缸

网友:
手动杠杆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成本原因,不能使用气缸

选一款合适的肘夹,搞定。

看lz这个工艺,肘夹应该仓库必备品吧。

楼主:
手动杠杆不会重心偏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一款合适的肘夹,搞定。

看lz这个工艺,肘夹应该仓库必备品吧。

肘夹貌似承受不住这接近20KG的板。我打算用液压千斤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肘夹貌似承受不住这接近20KG的板。我打算用液压千斤顶了

液压千斤顶和气缸的成本比较如何?

网友:
把小汽车拆轮胎的车载千斤顶放下边,手摇几圈就搞定了。
成本,气缸算是最低的了。除非你想用人力搞定。
成本再低,就是电磁铁,但不方便布置,精度差。
淘宝一个推拉式电磁铁,佰十块钱。加个斜面机构顶升。也类似与车载千斤顶了。

网友C:
由于负载才20kg,国产的气缸也就百十块钱,加上手动开关阀,如果这点预算的没得,还做这个干嘛,花很长考虑这种机构,难道人工成本不要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负载才20kg,国产的气缸也就百十块钱,加上手动开关阀,如果这点预算的没得,还做这个干嘛,花很长考虑 ...

考虑到以后可能要量产,现在的研发成本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