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8-08-16):
第一次实际选择电机,需要用步进电机的转轴平行的带动一个旋转轴旋转,需要的是转速能够在几百几百可调的,最大到2000转,其中步进电机有力矩,我这边也有允许传送扭矩,到时候还要加上齿轮,到底如何选择,判断可用?

网友:
常规步进转数都是几百转,转数低扭矩大,步进速度超很快了,扭力就会下降

网友:
首先清楚自己工况所需的速度以及需要的扭矩,然后找本步进电机厂家的资料(一般里面都有方法),对着电机曲线选

网友:
步进电机跑2000转会不会太快?

网友:
主要是先根据你的负载扭矩和转速,实际功率对应产品样册的矩频特性曲线来选型。

网友:
选型的时候,电机力矩尽可能放大,然后大轮带小轮,常规步进电机转速不超过600rpm吧,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不通过驱动调整转速,就不知道啦,了解的说下。。

网友:
谁有步进电机的资料发我一份,谢谢!li284747175@qq.com

网友(2018-11-07):
转速太高,保持力矩就很小了

网友:
如果只是调速,没有定位要求,最好选调速电机。
步进电机600r/min以上转矩会下降的非常快,具体转矩曲线可以查下厂家资料。

网友:
不知道负载多少,如果只需要转速2000,步进电机加大齿轮带小齿轮,倒是可以达到,负载大了,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