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设计这样一个结构,请大伙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18-08-16):
最近设计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图中画红圈的地方想用卡圈直接卡住,想问问大伙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安全性怎么样,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你这竖着的和横着的是俩个单独部分,还是横着的整体放在了竖着的上面,看你横着的用了锁母,没径向力的话用卡簧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竖着的和横着的是俩个单独部分,还是横着的整体放在了竖着的上面,看你横着的用了锁母,没径向力的话用 ...

是两个部分,横向的空间够用所以用圆螺母,纵向的空间不够所以想用卡簧。设计上没有径向力,这两个滚轮只做导向使用,单不知道实际使用有没有径向力,我们公司老工程师不推荐使用这种结构,导向方向载荷大约1吨,导轨面为加工面。

网友B:
用轴端挡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轴端挡圈吧

好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
有没有三维图?

网友:
轴向力不是很大的话,使用轴用弹性挡圈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轴端挡圈吧

轴端挡圈吧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根据受力情况选择轴向定位方式。

网友C:
没有径向力可以用,有径向力用轴端挡圈或者用锁紧螺母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径向力可以用,有径向力用轴端挡圈或者用锁紧螺母固定吧

设计的时候是没有径向力的,实际使用的时候径向力是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