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这零件好加工吗

楼主(2018-08-16):
里面是直角零件不大,也就50mm上下

网友A:
“里面是直角零件不大” 中间没有断句 老实说这句话把我逗乐了

网友B:
如果是一个方孔的话,加工中心铣削是做不了的,刀具是圆的,怎么加工都会有圆角,可以使用线切割吧,主要是这个三维的图没看明白,不知道加工哪个地方

网友C:
内孔直角要用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直角零件不大” 中间没有断句 老实说这句话把我逗乐了

哥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个方孔的话,加工中心铣削是做不了的,刀具是圆的,怎么加工都会有圆角,可以使用线切割吧,主要是 ...

知道不好洗所以问问,电火花没有贯穿可以做吗,明去加工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孔直角要用电火花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不好洗所以问问,电火花没有贯穿可以做吗,明去加工那看看

电火花是可以的,就是有点慢,效率不太高

网友:
加工是可以加工,关键你图纸没表达清楚,一个设计师设计结构时必须考虑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加工

网友:
直角的地方清角也是可以的,这么大的电火花得打多久

网友D:
不行,见过燕尾槽吗?重新设计零件。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自己磨一把插刀清角就行,电火花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见过燕尾槽吗?重新设计零件。

见过,一般的虎钳,老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直角位打个清根孔吧。。电火花实在太慢了。。

网友:
这零件设计的,加工店的人喜欢。又碰到凯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