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门怎么停留在想要的位置后不下滑

楼主(2018-08-16):
图片是中走丝设备上的。这个防护门,用手上下拨动之后,可以在任意位置停留,也不会因为自重而下滑,觉得里面应该有弹簧,但不知道是怎么设计
的,从后面只能看到两个光圆,了解的朋友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没有配重?或者自平衡机构?

网友(点评):
或者光轴的“直线轴承”是带阻尼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配重?或者自平衡机构?

感觉不到有阻尼的材料,上下拨动很轻松,也很顺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到有阻尼的材料,上下拨动很轻松,也很顺畅。

网友:
加配重就可以了

网友:
哪有那么合适的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