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切割机 工件固定问题

楼主(2018-08-16):
大家好,我看激光切割的机床,在切割的时候,就是直接把钢板放到床面上,并没有采取固定措施,那如果我切割的板幅比较小,不固定的话,压缩空气吹下来,板子不会震颤么?这样不影响精度么?是不是要自己设计定位夹具啊?

网友A:
搞个重物压着,或者磁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个重物压着,或者磁铁

比如我切割0.3mm不锈钢板材的话,因为薄尺寸也只有600*600,边角容易翘起来,有什么好一点办法吗  压重物会不会碰到激光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切割0.3mm不锈钢板材的话,因为薄尺寸也只有600*600,边角容易翘起来,有什么好一点办法吗  压重物 ...

底部一般有梳齿支撑的,可以压铁条(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部一般有梳齿支撑的,可以压铁条(废物利用)。

恩 这个了解  就是关键会不会碰到激光头 因为你垫了2mm的废料板上去  本身不锈钢材0.3mm,边上高度不是有2.3了吗  这个对激光头高度有无影响,是否会喷到,还是说自动会避开。刚买机床  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