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脑换个固态还有救吗?

楼主(2018-08-16):
我这个电脑换个固态还有救吗,想用solidworks和Pro/E等画图软件配置如下,谢谢大家

网友A:
画个简单的百十个零件的装配体还可以凑合,复杂的不要想了。其实用不用固态,影响没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个简单的百十个零件的装配体还可以凑合,复杂的不要想了。其实用不用固态,影响没那么大。

固态最明显的就是,系统启动快了

网友:
把你的系统换回WIN7,一般的画图足够用了。

网友:
有救的,加固态,然后内存加到8G以上,不知道有没有独立显卡,最好是有独立显卡,系统也最好用WIN7

网友:
内存太小,起码要有8G,处理器换个i7的。

网友:
内存太小了。帮助大。
固态只是有点帮助。

网友:
加内存条

网友:
内存明显是要增加的,固态对于跑制图软件用处不大吧,只是启动快一点,还是要看Cpu和显卡

网友:
内存是小点,不过可以用,装WIN7系统,不需要换i7,有些人对系统根本就不懂。

网友:
1系统换win7
2上固态会好些
3内存加大

网友:
建议加内存条

楼主:
|zxflyc发表于 08-17 09:53内存太小了。帮助大。

固态只是有点帮助。
计划弄个内存

楼主:
嗯嗯,加一个

楼主:
|军CSJ发表于 08-17 11:03 本帖最后由 军CSJ 于 2018-8-17 11:04 编辑

内存是小点,不过可以用,装WIN7系统,不需要换i7,有些人对系统根本就不懂。
加上固态内存之后就试试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