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白色的模型不能做圆角,灰色是我随便做的却能做圆角?

楼主(2018-08-16):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圆角半径10太大了,改小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圆角半径10太大了,改小些试试。

我改过,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改过,不行

附上我做的模型,我的模型是用筋命令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选择了切线延伸选项

我试了,不勾选也不行。可能我泵体建模思路的问题

网友C:
都不是一个模型瞎对比啥啊,再说你用的是不是同样参数呢?图一和图二底脚形状出入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是一个模型瞎对比啥啊,再说你用的是不是同样参数呢?图一和图二底脚形状出入太大
确实是

网友(点评):
你把底脚4个圆弧删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