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螺钉装配

楼主(2018-08-16):
     设计一台机器,装配图中需要配上百个螺钉,螺钉孔大部分都不是阵列画出来的。  可以根据孔径大小,像特征驱动那样配上螺钉吗?或者有什么快速的方法,求大神指导

网友:
装配体里好像有个快速复制装配的命令,装配一组螺栓就行,然后用这个复制命令。

网友:
智能扣件可不可以哇。不过几百棵对满的哦。

网友A:
智能扣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扣件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第一步:为自建的螺丝添加配合参考,装配时好自动捕捉。此步教程请看 《Solidworks自己画的零件添加配合参考、装配自动捕捉》

第二步:做完第一步后,在装配的时候,只要插入螺丝的时候,鼠标在圆柱孔附近的时候,就会自动捕捉,如图所示第三步:先鼠标左键选择一个螺丝,并按住不松手,右手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拖动螺丝到螺丝孔处。有兴趣的可以试试,一会功夫就能装配上百个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

可以在坛子里搜索下,我记得前段有个大神专门发了个智能扣件的教程。

网友:
建议楼主螺钉就不要装配上去了,几百个螺钉在总成里面会导致电脑巨卡!

网友B:
估计群里大部分人都是直接装配的,CTRL拖动的时候可以自动捕捉同心的,也不是很慢。SW自带的不好用。都是英文的……智能扣件也是建立在SW自带toolbox的基础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群里大部分人都是直接装配的,CTRL拖动的时候可以自动捕捉同心的,也不是很慢。SW自带的不好用。都是英 ...

我开始没装螺钉,建BOM表总是漏螺钉,一个个的装又特别耗时

网友(2018-12-28):
随配合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