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流动性差的物料的输送机

楼主(2018-08-17):
用螺旋片(绞龙)来输送流动性差的物料,为了防止螺旋轴的空转打空,除了加大螺旋片的螺距之外,还有那些措施?加大螺旋片的直径有效果吗?

网友A:
流动性差的物料具体是什么?
密度?颗粒度?黏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动性差的物料具体是什么?
密度?颗粒度?黏性?

估计指的是比较黏,像煤电行业用的煤泥,就是用这种输送机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动性差的物料具体是什么?
密度?颗粒度?黏性?

含水量大

网友:
含固体颗粒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