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什么方法来保证两轴的平行?异面平行

楼主(2018-08-17):
求教:用什么方法来保证两轴的平行?(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异面异面平行)

网友:
给调节量

网友:
方法多多,具体情况不一,办法不同。

网友:
工装定位

网友:
批示 按2#的办

网友:
看你的平行度要求了,绝对平行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一面调平固定后,另外一面调节

网友:
首先得固定两轴当中的一个轴,然后再通过调节另一个轴来达到平行的目的,绝对平行是不可能的,能达到你的要求就行

网友(2018-11-01):
没有图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结构 我们有检测设备 可以加我微信17600883446 详细聊一下) Y3 ]6 c6 w4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