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正火+高温回火后的机械加工

楼主(2018-08-17):
42CrMo正火+670度高温回火后硬度是HB190左右,车床加工一点问题也没有,但转入钻孔、插花键工序加工就非常不顺利不好加工,感觉好象很硬,但实测硬度又不高。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求教高手。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不懂热处理,偶尔有接触。顺便百度了下!

正火+高温回火的说法第一次听说。

硬度是HB190 ,并不高。问下,回火时间多少?芯部硬度多少?

网友:
这个不高啊,是钻头有问题吗?

网友:
测量硬度位置是加工困难的位置吗?

网友:
钻头易磨损,换高钴钻

网友:
钻头的问题吧

楼主:
钻头就是普通的麻花钻。硬度是不高,但感觉里面有不易测到的渗碳体使钻孔、插花键出现问题。本来是650度回火后来改为680度回火稍好一点点,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顺。

网友:
有需要光轴,直线导轨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

网友:
42CrMo一看就是耐热模具钢,确实较硬,不知道你的硬度是怎么测出来的。可以试试铣削,用硬质合金刀头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
楼主测量的只是表皮吧,内部已经发生变化了,按正常来说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换换钻头材质试试吧,硬质合金

网友:
楼主测的是氧化皮吧,你这硬度有点低吧!

网友:
42CrMo不应该调质吗?淬火+高温回火?正火+高温回火这种方法没接触到过。是不是芯部硬度没降下来。我们正常调质后加工没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