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切割硅橡胶的设备

楼主(2018-08-17):
需要修剪一圆筒形(材质属于硅泡沫橡胶类,直径300mm左右)的长度,厚度6mm左右,长度1mm到4MM,咨询一下方法及设备。

网友A:
这尺寸没看懂,环切?是不是直径300MM厚6MM,然后要切1~4MM?类似扎头发的橡皮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尺寸没看懂,环切?是不是直径300MM厚6MM,然后要切1~4MM?类似扎头发的橡皮筋?

环切,直径300mm的圆筒,厚度6mm,按需要的长度切掉多余的1~4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切,直径300mm的圆筒,厚度6mm,按需要的长度切掉多余的1~4MM。

之前有个硅胶产品,直径120厚1.2挤出成型,要求切每段10mm+-0.5mm,精度就很难保证,厚度比我那厚,那300直径高度多高?硅胶多少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硅胶产品,直径120厚1.2挤出成型,要求切每段10mm+-0.5mm,精度就很难保证,厚度比我那厚,那300 ...

你好。
我做了个剖面示意图。
切割时产品套在固定座外,产品的直径400,高度120,固定座的高度比产品低5mm。切割高度小于4mm大于1mm,根据需要决定。材料硬度不清楚。原方案是将产品套在固定座之后,用刀片旋切。现在想用激光或线切割的方式作业,所以想咨询下一现在有什么设备或应用可以实现,可以定制设备。

网友A:
发泡橡胶有分高泡低泡,还有材质软硬度,高于60度还可以弄,低于40度就难弄了,固定座必须有涨紧功能,也就是把橡胶产品套上小于产品内径的固定座上后涨紧,我们之前的产品直径只有120,厚度1.2,用2把旋转刀片跟固定座旋转切,你400直径厚度6采,用旋切可能会出现吃肉偏位,激光或者线切割方式没试过,激光切割应该可行,只有做一个涨紧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泡橡胶有分高泡低泡,还有材质软硬度,高于60度还可以弄,低于40度就难弄了,固定座必须有涨紧功能,也就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