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8-08-17):
突然要用到电机,就是用来带动一个6mm直径的轴旋转,要保证转速可以200/400这样子的大范围可调,使用什么样的电机好一些?
尽可能简单点,因为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电机,这一次用也就是来模拟一下旋转的情况。
另外如果我的轴旋转是通电的,电机是如何带动它?

网友A: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三相电机,用联轴器联恩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就行了,可以自己手动调速。买的时候跟厂家说好,要有调速功能。看功率20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三相电机,用联轴器联恩

谢谢,无刷电机我去看看。
关于带动的问题,我这里装置的结构不能直接串联带动的,而是平行的情况,能够怎么带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无刷电机我去看看。
关于带动的问题,我这里装置的结构不能直接串联带动的,而是平行的情况,能够 ...

用同步带传动,电机上装一个带轮,要转的轴上装一个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