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齿轮齿条机械爪

楼主(2018-08-17):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sw软件,但是一直看不懂这个齿轮齿条机械爪是什么结构,中间的是螺杆与齿轮的传动吗?不知道怎么画这种配合?也不知道怎么在网上搜相关资料,因为直接搜齿轮齿条并没有详细图。但因为需要,想画出这个模型,希望有前辈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看图明明就是中间轴做了几个槽,也不旋转就是靠拉伸使俩个爪子运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明明就是中间轴做了几个槽,也不旋转就是靠拉伸使俩个爪子运动啊

!!!谢谢!!一语点醒梦中人!!终于看懂了!谢谢谢谢前辈!

网友B:
圆钢上加工的齿条而已,齿条前后做直线运动,带动齿轮转动实现松开与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钢上加工的齿条而已,齿条前后做直线运动,带动齿轮转动实现松开与夹紧.

+1

圆柱齿条 + 不完全齿轮

网友:
蜗轮蜗杆结构吧

网友:
无论是蜗轮蜗杆、齿轮齿条都不用画,迈迪工具集里输入参数,自动生成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9-04-19):
齿条上下移动带动两个不完全齿轮转动,从而实现夹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