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齿轮,请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2018-08-17):
如图我做的一个齿轮,这样子做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齿轮模数1 齿数21个  然后轴长6 直径5  从加工方面或者设计本身方面来看。请大神们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么丁点的小玩意,你用啥材料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丁点的小玩意,你用啥材料做啊

我想用聚甲醛这种来做

网友:
直接模具能压出来吧?

网友:
中间不是应该去掉一些材料吗

网友:
用合金钢,没问题
可以用插齿机加工,只是刀可能要订做
这是切实可行的路线
可是仅凭这么图,无法判断合不合理
模数=1 没问题

网友:
设计好之后上万能某宝,一堆齿轮。

网友:
齿轮应成对(成套)设计,轴应有键(传递力矩)

网友(2018-09-19):
你设计的是一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