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引导系统是如何实现?求指教内部构造

楼主(2018-08-17):
如图所示,类似一个滚轮引导器装置机壳上,然后立柱两边有导轨,滑轮在导轨内滑动,请问各位这个引导器内部是如何实现的?能给个示意图吗?谢谢大家。

网友:
复合滚轮,侧面有滚子

网友:
复合轴承,跟图片结构类似。区别,就是你那个滚轮连着是端盖,图片这个滚轮连着是螺纹杆。

网友:
估计外面大个的有几个螺栓的是轴承盖
轮子与轴承的内圈固定,行走的机架与外圈固定,没什么特别的结构。
考虑到轴承受扭矩,估计得用两个深沟球并排,如果负载较大,也有可能用成对的圆锥滚子。

网友:
复合轴承承载的力较小,楼主移动机架重量多少?如果比较重,侧有可能是滚针轴承。

网友:
滚轮轴与机器外壳罩子连接在一起,另一端装轴承,轴承内圈与轴紧配合。轴承外圈在导轨内滚动式,轴与机器外壳罩子一起左右移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查了一下复合轴承,样式和导轨形状与图片类似,应该是这个了。载荷不大500-600k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