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传感器怎么选型?

楼主(2018-08-17):
   如题,传感器怎么选型啊?有邦纳的,有基恩士的,尤其是邦纳的

网友A:
看要什么传感器啊,看用在什么环境

网友:
根据功能,看手册,选完型号后可以让供应商再给你校对下,这系列的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要什么传感器啊,看用在什么环境

光电传感器,普通工作环境(流水线),要检测的物体,一个为黑色塑胶外壳,光亮度一般,表面弯曲向下,,另一个为PCBA。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有无这种情况,考虑检测的距离,黑色东西反射光不强,最好选用对射的,或者带反射板的那种,一般光电传感器发出光的光斑距离越远就越大,而激光的光斑稳定很小(价格高),之后就是考虑类型了PNP或者NPN,能实现功能情况下尽量选择性价比高的(邦纳和基恩士价格差的不多,但是邦纳一般不会给你做验证,售后服务也是不咋地,建议选基恩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有无这种情况,考虑检测的距离,黑色东西反射光不强,最好选用对射的,或者带反射板的那种,一 ...

网友:
把销售叫到你们公司,需求跟他们说,他们帮你选型,没准还能试用

网友:
建议选择基恩士,他们技术客服很积极的会为你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网友:
看你使用用途来选择合适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