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材料及热处理如何选择

楼主(2018-08-17):
1.常用的几种材料,Q235, Q345,   35,  45,   304 如何严格区分? 设计零件时,如何选用这几种材料?
2. 喷丸 喷砂 抛光   什么时候要喷丸?  什么时候要喷砂?什么时候要抛光?
3. 调质 回火 退火       这个最复杂,从概念上有区别,设计时如何正确选用?
4. 镀镍 镀锌    区别?
请有经验的朋友谈一谈你的认识,心得和体会,你设计零件时如何正确把握和选用上述概念的,不要机械的讲定义,已经百度了,也查了手册,但总感觉没有深刻体会,谢谢

网友:
1.设计零件一般用就是Q235和45#,对于非标来说量小,一般厚度12mm以下用A3,超过12mm可以用A3或者45,304一般钣金件较多,选择跟环境也有关系
2.喷丸喷砂都可以改变粗糙度,也可以提升零件抗疲劳度,抛光就是提高粗糙度,使金属表面光滑,或者镜面
3.调质回火退火啥的跟设计人员关系不是很大了,写上需要硬度就行了
4.镀镍镀锌都是为了防锈,镀锌比镀镍便宜,颜色不一样
以上都是个人见解。。。

网友A:
1.常用的几种材料,Q235, Q345,   35,  45,   304 如何严格区分? 设计零件时,如何选用这几种材料?

235和345主要区别在强度上,一般选235,达不到要求再考虑345或更高的。35没用过,单说45,焊起来没有235那么轻松,但常用的结构焊接没什么大问题。304是食品级不锈钢,耐一般的锈蚀,一般食品机械、医疗器械之类的比较常用,另外注意304怕漂白粉,遇到漂白粉表面会迅速腐蚀。在说一般的性状,235、345一般都是板料,45更多的是棒料,四方料、六方料等等,304有板料、棒料、管料等等,价格出入比较大。如果仅从上述材料选择的话,设计的时候,架体用235,轴、套用45,有较高防腐或卫生要求的用304.

2. 喷丸 喷砂 抛光   什么时候要喷丸?  什么时候要喷砂?什么时候要抛光?

喷丸一般是金属丸,喷砂一般是石英砂,后者从精细度上优于前者,但后者污染严重。从环保的角度来说,喷砂现在不好做了,喷丸要多些。喷丸可以去锈、去旧漆、去氧化皮等等,但去油污能力很弱。抛光一般是针对有表面要求的,比如销轴表面镀硬铬之后,会上抛光。304材质的外壳,也可以抛光(当然,拉丝更省心一些)

3. 调质 回火 退火       这个最复杂,从概念上有区别,设计时如何正确选用?

不知道楼主纠结在哪,书本的概念描述的完全没有会引起误解的地方,后面的应用表也很清晰。楼主还是先把自己不理解的地方说清楚吧。

4. 镀镍 镀锌    区别?

这个就比较宽泛了,我只说我用过的,镀亮镍可以防锈,用来做装饰;镀锌主要就是防腐,热镀效果最好,自然环境下可以用5-10年,冷镀刷镀效果一般。

一本设计手册可以解决上述全部问题,所以买一套纸质版的吧。

以上。

网友(点评):
多谢大湿传道授业解惑

网友(点评):
相当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常用的几种材料,Q235, Q345,   35,  45,   304 如何严格区分? 设计零件时,如何选用这几种材料?[/back ...

网友:
这玩意书本上都有,看了都懂。实际经验告诉你,半天说不完。来,上盘瓜子,泡壶茶。我慢慢和你说……(开玩笑)三楼说的不错,我就稍微补充一下,
板材;论坛里有人刚发过帖子,你仔细找找,各种材料的都有说明。还有一篇前几天发的,专门介绍Q345的,我觉得很不错。我们一般常用也是Q235B、Q345B,一定要记住,欧美的产品要求Q345D的时候不可以用Q345B替代。主要是抗低温冲击!  轴类材料常用45,20、35基本不用,材质选择是按 20\45\40Cr\42CrMo\  不锈钢按系列分,像2系列,3系列等等,食品的又有食品的要求,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分亚光和高光。这个客户图纸上一般是不会有的。
表面处理:抛丸、喷砂一般区别是薄板和厚板,当然,厚板表面光滑也可以喷砂,价格贵啊!薄板抛丸就报废了。抛丸后面就是油漆。结合三楼说的,你想想,如果不抛丸、喷砂,油漆有啥用?抛光见三楼陈述。镀镍、镀锌、镀铬都是表面处理的一种,和油漆一样。无外乎就是防锈、防腐。油漆主要是外观,其他主要是装配件。具体的说出来太复杂,你好好看一下书,顺便了解一下工艺,建议最好去这些厂家看看。我都去过。不管是何种表面处理,都有厚度要求!而且很多图纸上会标表面处理后尺寸,特别是镀铬镀锌,一定要注意!切记!!
热处理:这个最直白,四把火,调质,时效。这个看书就能明白,关键是如何控制温度和冷却方式是重点。国内很多所谓的热处理就是胡扯了。你不检测的,就都是假的,知道了吗?真正的材料,不处理你都加工困难,比如我们常用的HARDOX耐磨板。

网友(点评):
多谢大湿赐教! 手册我正在看,看着懂,用起来难

网友(点评):
什么叫专业

网友:
Q235是普通碳素结构钢,可焊性很好,一般用来做支架,钢结构或者焊接件。如果有一定强度要求,Q235B用的比较多。

Q345是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可焊性也比较好,一般用于有一定强度要求的钢结构件,其家族中Q354E能用于环境温度比较低的地区,比如我国的黑龙龙江省,俄罗斯等冬季很寒冷。
45钢的应用比较广泛,比如,轴,法兰等,但是,45属于中碳钢,可焊性比较差,一般不用于焊接件。

网友:
1、喷丸,钢丸+喷丸机,用在不同工件上作用不同,用在大的焊接件是为了消除焊接应力,并清除焊缝处焊渣和焊瘤;用在铸件毛坯上,能清除工件表面铸造小的飞边、冷隔、铸瘤和附着型砂等作用,代替人工打磨,在工件表面能够造成一定深度的作用力,产生较大的表面硬化效果 —— 主要在粗大毛坯件上使用;

2、喷砂,石英砂或者铁砂+喷砂机,兼顾消除应力和提高表面质量,表面硬化效果没有喷丸大,一般喷砂后,可进行涂漆工序 —— 在不大的成品或半成品工件上使用(精面要保护起来);

3、抛光,布轮+抛光机(或者使用车床磨床代替),单纯是为了提高工件表面光洁度(非粗糙度),使工件表面光滑亮泽 —— 大都用于成品件上规则的表面处理,如外圆、内圆、平面,不规则表面一般不使用。

网友:
Q235常用结构焊接件,其焊接性能优异,有焊接的地方都不用45#,而用Q235。

网友:
买一本《金属工艺学》看看吧。

网友(点评):
书必须看,但也必须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点评):
其实看书有点枯燥,个人还是喜欢平时关注点滴,将知识碎片整理串联,自我感觉也不错!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无书 嗯 这句话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常用的几种材料,Q235, Q345,   35,  45,   304 如何严格区分? 设计零件时,如何选用这几种材料?[/back ...

基本正确。

网友:
抛丸、喷砂都是处理基体表面清洁度的,同时改变基体粗糙度。喷砂处理后表面呈圆弧状,可以做涂料涂覆,不能做热金属喷涂,喷涂热金属,表面结合力比较差,会导致大面积脱落。喷砂,表面呈锯齿形,则没有这些问题,但是污染比较大,供应商难找。
抛丸一般都是钢丸之类的东西。喷砂常用石英石、铜矿砂、钢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无书 嗯 这句话最好

我觉得这句话是在扯淡,想突破前人想法,先让自己不要落后前人太多

网友(点评):
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学习积累,并非全盘否定

网友:
看完楼上的一大堆资料,感觉很有用啊

网友(2018-11-08):
材料和金属工艺学是基础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常用的几种材料,Q235, Q345,   35,  45,   304 如何严格区分? 设计零件时,如何选用这几种材料?[/back ...

专业,准确。

网友(2019-06-04):
引用 网友A:
1.常用的几种材料,Q235, Q345,   35,  45,   304 如何严格区分? 设计零件时,如何选用这几种材料?[/back ...

厉害啊,高人

网友:
我们在二汽这里有标准的热处理工艺啊

网友(2019-07-18):
引用 网友A:
1.常用的几种材料,Q235, Q345,   35,  45,   304 如何严格区分? 设计零件时,如何选用这几种材料?[/back ...

+1

网友(2019-12-15):
老混混给你普及一下,第一 热处理  热处理的作用是让材料达到需要的性能,比如调制 可以提高材料的加工性能以及消除材料应力。淬火是为了给材料表面提高硬度以增强抗冲击等作用。回火和正火 目前很少使用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应力以及保持一定的机械性能。改变材料结晶状态。
喷丸 抛丸 喷砂 都属于表面处理。简单的说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表面,而抛丸则是效果更好的。
表面抛光 一般不用 主要用在表面装饰一类的,比如镜面抛光 亚光等等目的是美观。
表面镀层  也是为了获得一个理想的表面效果 也就是美观和表面防护、 但是特殊镀层 比如镀铬 除了美观外,还有增加表面耐磨的作用
材料方面  Q235  Q345 是低合金钢,自身具有不错的机械性能。 235相当于A3 在某些方面优于A3   45号钢属于中碳钢,具有比较好的热处理性能和良好的机械性能。通常用于效率不高的轴类 销子类零件。Q235则用于结构类支撑件。Q345性能优于45钢 强度也比45钢好综合机械性能比45钢好。

网友(2021-05-23):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常用的几种材料,Q235, Q345,   35,  45,   304 如何严格区分? 设计零件时,如何选用这几种材料?[/back ...

前辈,你好,我是在校读研,关于热处理与表面处理技术应该从哪个方便入手更符合实际工程需要,课本上的知识毕竟太多了,希望可以以实际工作为准学习,这样会更快一些,有目的性的学习。

网友:
楼上的大神说的真好

网友(2021-12-24):
关于表面处理我来说两句。
1、一般镀锌都是选用热镀锌,冷镀锌很少用,冷镀锌一般都是买一罐类似喷漆的锌粉,进行镀层修补,或者工作现场除锈后,给产品加防护层。
2、对耐腐蚀要求高的,都是在喷漆时喷涂富锌底漆。
3、镀镍一般在形状复杂、有深孔之类的地方使用比较好,比如液压阀体之类的都是镀镍。
4、镀铬分为镀硬铬和装饰铬。硬铬耐磨但是防锈差一些,装饰铬防锈比较好但是耐磨性一般。装饰铬是铜+镍+铬三层镀。
5、针对各种不同的使用环境,干燥潮湿室内室外沿海等,需要选用不同的镀层厚度,具体见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很详细了。

网友(2023-04-14):
有没有详细的书本介绍常用金属材料的啊?

网友(2023-07-21):
"如果仅从上述材料选择的话,设计的时候,架体用235,轴、套用45,有较高防腐或卫生要求的用304"这个很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