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维修

楼主(2018-08-17):
一滑台用滚珠丝杠堵转了,有时候反转可以,或者堵转后,正反转点动几下又可以动了。请各位大侠指点原因,如何维修?

网友:
看钢珠和丝母磨损情况,一般更换钢珠即可。

网友:
有需要光轴,直线导轨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

网友:
估计是滚珠碎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求维修教程视频。有没有?

网友:
一定要搞清楚钢珠的大小,用千分尺测量,千分尺。
可以参考样本计算滚珠的数量。
各部件拆洗后用黄油将滚珠粘在螺母中,
做一个比丝杠的轴端大,但是比外径小的套,套在轴端,最好有点锥度,螺母旋上去。
做个套的原因是,螺母是有预压的。
多试几次就好。
楼主装好了以后,请谈谈心得。

网友:
没钱换滚珠,有钱换整套。啊哈哈哈哈

网友:
丝杠、滚珠整套换掉。换其中一样也就是暂时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坏,不稳定

网友:
钢珠是不是划伤了?

网友:
滚珠丝杠的维修不容易啊,如果钢珠没换好,螺套也会直接废掉的,我们这边都是返厂维修的。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帮助与关心。在厂家指导下问题解决了。厂家认为螺母里面有了杂质,堵塞了反向器,需要清洗检测重新装配。不好意思,没有拍视频。我们把丝杠螺母旋下来,珠子掉落了点,不多,都捡回来了。直径40的丝杠,珠子直径大概2毫米多,不到3毫米。用稀料把珠子和本体及丝杠都清洗干净,把反向器也清洗好,装进去,再用黄油把珠子固定在滑道里,做了一个套管,直径38毫米,把套管旋进螺母厘米,暂时替代丝杠,正反转试用没有阻塞了,再把套管套在丝杠一端,紧靠丝杠一端,旋转螺母直到整体都进入滚道。就Ok了!细心点,不难!

楼主:
有关心的看看,或者管理员把本帖往前提一提。

网友A:
先检查螺杆表面有没有磨损痕迹,一般垂直大负载使用的时候会出现磨损,如果没有的话就拆下来检查滚珠是否磨损。缺少润滑值的时候也容易磨损。一般磨损会留下黑色的铁粉。

如果螺杆和滚珠都没有磨损就检查螺母珠道里是否有杂质,是否有滚珠窜到了塑料端盖处,一般清洗后重新装配即可解决。转配时一般滚珠不要装满整个珠道,留一个滚珠的位置,避免换向时阻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螺杆表面有没有磨损痕迹,一般垂直大负载使用的时候会出现磨损,如果没有的话就拆下来检查滚珠是否磨 ...

谢谢!都检查了,丝杠有点锈斑。螺母里外都刷洗干净了,珠子没剩,全部都放进去了。暂时继续用,丝杠换成本高。

网友(2018-12-0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求维修教程视频。有没有?

您好,直线导轨滚珠丝杆有问题可以加我QQ或者微信172149169.

网友:
看我头像,你就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了!

网友(2019-05-16):
一般情况是换螺母即可,丝杆磨损并不会太大。自己更换钢珠并不好,这个要厂家更换会比较准确。钢球不一定是0位钢球,自己换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