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这种输送机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8-08-17):
视频中黑色的输送机原理是什么?   当来料的时候输送带一步一步的走,装满料后又快速运动到爪料位置,请大神指点

网友:
编的程序

楼主:
大神们  能说的具体点么   比如说结构方面

网友:
有需要光轴,直线导轨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

网友:
像链传动带塑胶卡件

楼主:
一个输送机上面有两个盘子   感觉两个盘子是分开控制的

楼主:
如果分开控制的话,那是不是需要两台伺服电机

网友:
电机侗服控制,2根单侧销伸出链条,塑胶卡件分别卡在链条销轴上,卡件多少根椐一次传送个数定的.

网友:
没啥,我估摸着就是各同步带
背面可以钻孔的那种,可以装挡板等附件。
不用同步带,用其他的可以装附件的也可,比如柔性链板,带附件链条,甚至皮带。只是他们的精度低一些

网友:
很多方法可以办到吧!如果只有这一种模式 纯机械也可办到。

网友:
直线电机啊,你们都没用过么?

网友:
这种传送带的挡板是订做的,步进是靠伺服电机控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