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也分AB?

楼主(2018-08-17):
外螺纹也分AB?

补充内容 (2018-10-7 15:13):
看后面补上的图

网友:
螺纹分AB有什么疑问?能说一说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或者你怀疑什么?

网友A:
一般美制螺纹3A或者3B    3是精度等级A是外螺纹,B是内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美制螺纹3A或者3B    3是精度等级A是外螺纹,B是内螺纹

网友:
外螺纹是A吧,内螺纹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