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皮带轮是否需要顶丝?

楼主(2018-08-17):
电机皮带轮和电机是键槽固定,然后轴端挡圈负责轴向。
那么是否还需要顶丝,我发现我们的设备都是既有键槽,又有顶丝,感觉毫无意义。

网友:
大哥,键跟毂键槽上表面是有间隙的你不知道么?人家加个顶丝限制个键的自由度有啥不行的

网友A:
双保险吧,机械本来就有冗余设计这一说。也可能就是带轮是标准件,出厂都带这个孔。

网友B:
这样做也不算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也不算错,

没什么特别的需求的话,增加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保险吧,机械本来就有冗余设计这一说。也可能就是带轮是标准件,出厂都带这个孔。

贵司的皮带轮如何搞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司的皮带轮如何搞的呢?

自己画图纸铸造,然后机加。非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特别的需求的话,增加成本啊。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也许你看到的表象是既有键槽做周向定位,又有顶丝做周向定位,多此一举,但是你不知道设计者选择设计键槽的做的计算结果怎样?也许设计者本人觉得单用键槽做周向定位担心传递扭矩不够而轴径又没有办法加大,或者勉强够,所以加了顶丝。你若怀疑他的做法,你可以计算下那个键传递的扭矩是多少?如果键槽周向定位,传递的扭矩足够,你可以大胆去掉顶丝。
能用计算数据说话是最好不过的设计。

网友:
一般情况下,载荷是一家独占而非在键和顶丝之间分配,除非特意控制。
如果损坏的话,可能是键先坏掉,然后顶丝开始吃劲,接着也坏掉。

网友:
心理安慰,过于教条,没有必要,况且顶丝不能承受多大的力

网友:
起轴向定位,调节方便,键槽配合不好的时候,也可传递扭矩

网友:
有键连接了,正常不需要顶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也许你看到的表象是既有键槽做周向定位,又有顶丝做周向定位,多此一举,但是你不知道 ...

最好是通过计算来确定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通过计算来确定方案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了计算心里有底,就不需要多余的结构,历史出了问题,也知道在哪个地方下手解决。

网友:
你们的电机是中心有螺纹孔?还是轴上有卡簧槽?一般二者都没有,都是用顶死顶的啊

网友:
就是盯死键子别瞎跑的...

网友:
对啊,轴向怎么定位昵,还不是要顶丝

网友:
当转矩在每个周期内会改变方向时,就必须考虑键的配合问题。
一般平键用标准的冷拉棒材,负公差
键槽用标准的铣刀加工后,与键配合会有少量的间隙

当转矩改变方向时,键和键槽之间的间隙将产生冲击和高应力。这个间隙叫侧隙。
在轮毂中与键垂直的方向拧入固定螺丝,可以固定键而稳定侧隙。

当然,也有键与键槽用更紧的配合。

网友:
我咋觉得是防止震动窜动呢?跟寿命有关吧

网友:
是的,可以不要的

网友:
同步带传动的过程中,同步轮不会产生轴向力(且电机只能承受微小的轴向力),我们都是键槽传递扭矩,顶丝做轴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