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械工程图孔深的标注方法

楼主(2018-08-17):
请问如果不用剖视图表达孔深,那么用那种表达方法可以更好的表达孔深并且不让钻孔师傅误解,我想的3种方法分别是
A:M18通
B:M18通二层
C:M18深20
但是感觉这3种方法都有点让人误解的成分在里面,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
我们常用的是A和C的表达方法,浅显易懂,易于理解。

楼主:
请问深度一般标注为板子厚度还是超出厚度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深度一般标注为板子厚度还是超出厚度范围?

这类孔没必要标注深度吧 用视图(如图中的剖视图)表达清楚就可以了不要太僵化教条

网友:
非得在俯视图的圆上标螺纹尺寸 你在右面的剖视图上标注M18不行吗 多直观呐 而且谁都能懂不会产生误解 真是的

网友:
如6楼说的,一般有孔,螺纹的地方会剖一下,自己首选在剖视图上标识,这样直观清楚。

网友:
这个图 有问题

网友:
三种方法都用过,有的时候图幅有限或者单纯为了减少视图这么干过

网友(点评):
空间少到这种程度?连个剖视图都放不下?

网友:
我们是通的光孔——通孔;通的螺纹孔——通深

网友:
赞同二楼说法!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的通和贯穿是两个意思。通相当于SW的成型到下一面,贯穿就是完全打通。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标图的时候通的效果都是标一个比板厚的深度就好了,也可以剖一个。

网友:
按三维出图来标比较好,不会出现歧义。剖视还是必要的。

网友:
光孔——通孔,螺纹孔——通扣,螺纹孔深度一定,底孔打通——扣深x,底孔钻通

网友:
直接标准螺纹贯通即可,实际现在攻牙也是直接贯通的。

网友:
这也太纠结了吧。

网友:
孔的地方标个虚线 在给个螺纹孔通

网友:
显示隐藏线

网友:
还好,我不去纠结这些问题……

网友:
C:\Users\js\Desktop
第一次贴图 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一般有自己的深孔表  感觉有个表会比较清楚 当然和供应商说好 统一标准比较好

网友:
肯定A啊,不会有歧义的,通孔就是开孔所在的这个面包括焊接在一起的面贯穿就行,没人会通孔理解为把整个物体的所有面贯穿吧

网友:
俯视图多余,侧视图中标注几—-M18通孔即可

网友:
用A,然后在主视图增加中心线!应该能够表达清楚

网友:
可以加文字说明

网友:
你太纠结了,直接标个M18都可以,,你不是都已经剖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