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铜工设计

楼主(2018-08-17):
1,如何让铜工耐磨?

2,如何分几次电,开粗与粗加工的铜工有什么不一样,两次放电速度如何设?

3,铜工的尺寸如何设计?

网友:
这个学习下,以前都是小5-10条,但是好像供应商还自己修改过。值得大神来指导学习

网友:
我们这里10-15条的火花位

网友(2020-05-22):
看你是加工什么材料?电极材料是紫铜还是合金铜?

网友(2024-12-19):
1,个人认为,电极耐磨不成立,因为没尺寸要求、根部清角要求的,砸一遍就可以到位,但如果是有要求的,那一定需要把用过的旧电极再加工或者安排另一个新电极
2,分几次加工、电极的区别,其实只有GAP的区别,因为形状是一样的,最多精加工时更换损耗更小的材质做电极,粗加工时GAP可以放的足够大,砸完周边和底面还剩不多的量,留肉来精加工,之后上精加工电极,GAP缩小,理想状态可以直接伸下去,以一个完整的状态开始加工

网友(2025-02-15):
楼主的意思是相对耐磨吧, 不管怎样和铁的耐磨性不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