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能折弯么

楼主(2018-08-18):
有个活,图纸是这样的

小圆孔直角不知道,或者说随意。圆心位于交线处。
Q235,宽度30

请问,这个件可以折弯成型么?
可以的话,具体的工艺如何?刀具如何选择。
谢大神

网友A:
第一反应这个孔干嘛的

网友(点评):
我也纳闷呢,接的活。。。

网友:
这个孔有什么作用?

网友B:
这也行吗?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点评):
接的活。开始我我一看,想着铣呢。后来觉得,貌似画图的哥们想着折弯呢?外角R3,板厚3.75应该是不能折。假如,挖个槽,局部板厚薄了,难道就阔以啦??

网友C:
问一下谁做过镶牙套,我之前没做过,镶m 5牙套应该打多大孔攻多大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反应这个孔干嘛的

可以问问,清楚干什么用的就好加工了

网友D:
这个角是卡在其他直角工件上用的?为了完全贴合直角两个面?所以没标尺寸,不然想不到其他用处了

网友:
可以吧,网上看到过类似的,不过材料比你薄

网友E:
“小圆孔”应该是在折弯之前刨出来或者是铣出来的槽,这样做折出来的直角半径小,垂直度好,更加规整。

网友(点评):
你比2# 3#强多了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白的小白

网友:
这个孔要么为了装配,要么为了下工序加工比如磨削
这个加工提前铣削好槽子然后弯折,这似乎加工难度太高了,计算要求太高
第二弯折之后,用铣孔的方法加工出来槽子,槽子看图是多半个圆
第三弯折之后,线切割或者电火花加工

网友:
3mm厚能折弯,如果为了两个直角面保证垂直,能完全贴合配合的另一个零件的两面,也没必要把直角那个地方设计能那样的R圆弧角,可以设计成一个稍大的圆弧。

网友:
不过里面不给你保证是个圆就能折 先上那种类似龙门刨床划线再折  白佛附近不锈钢市场看看

网友:
孔为折弯工艺槽,方便折弯,并且不会有多大的延伸系数,正常情况下钣金需要扣除一定的延伸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行吗?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对的 不过要求折弯圆角小 可以用这种方式 先去除掉材料再折弯

网友:
感觉没问题。但那个圆是工艺槽。不要太保证。

网友:
不要猜测设计,图纸要求怎样要按图纸来
哪怕设计的问题

网友F:
直边高度小于两倍钣金厚度时可以先压这个槽,然后再折弯来保证直边高度,不过也好像也很少这么搞。我没见过,书上说的,他这个件应该没必要,除非它还直角贴边锁个零件避让。

网友:
感觉10楼正解。

网友:
可以开槽折弯,我的理解是折弯内壁处需要直角。

网友:
之前一位大佬发的资料,叫20年的设计结晶,里面有写

网友(点评):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这个资料

网友(点评):
可以的给你邮箱吗

网友G:
楼主搞不懂你钣金折弯角为啥设计一个圆的缺口?

网友:
看着折弯机是做不了吧,那个孔用铣刀扎一下吧,30mm不算太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搞不懂你钣金折弯角为啥设计一个圆的缺口?

板厚大于折弯外径,折不了,只能搞个缺口减少板厚。嗯,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某种特殊目的,不允许内边交界处有圆弧角。换句话说,折弯处内角圆弧半径为0 。当然,做不到,于是折弯前将内表面折弯线处的材料切掉一部分,再折弯时内圆弧角就向外侧偏移了一段距离。内表面折弯角根部就干净了。那个四分之三圆应该不重要,事实上是折弯时自然形成的形状,不会是准确的四分之三圆。该去掉多少材料,看你的折弯机,如果你的刀能折出的最小圆弧半径是r,去除的厚度就应略大于r,去除宽度看刀尖角,画个图能估算出来,实在不行就试几次。

网友(点评):
你问的时候,醒了,我看着的现在又喝了两杯。哈哈哈!说了那么多,值钱的话,就最后一句话。

网友:
喝了两杯,按我的习惯,猜猜,侃侃。

板厚3.75,估计意思是普通钢材市场上卖的普通4mm板材的意思。

整个图纸没有标公差,意思是尺寸要求不高,别离谱了,我不给钱的哦。

纳闷儿了?折弯处内侧有小圈圈,折弯后外侧的R角应该是板厚的两倍左右,却比板厚还小?

哦,我两天前就干过这事儿,又要折弯处的一定强度,又不希望内侧有R角,就这么干。

400mm左右的板子,先上线切割,扣掉折弯处内侧肉后再折弯,就这样啦。

搞不懂图纸啥意思?干嘛不问给你图纸的人啊?别人说得再多,也就是猜。

网友(点评):
哈哈 谢大佬,酒醒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谁做过镶牙套,我之前没做过,镶m 5牙套应该打多大孔攻多大牙

我以前都是注明打M5的牙套,孔大小由供应商去定,攻的牙跟普通的三角牙不一样的。

网友:
我猜圆的缺口是安装时避免和别的零件干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边高度小于两倍钣金厚度时可以先压这个槽,然后再折弯来保证直边高度,不过也好像也很少这么搞。我没见过 ...

大侠,什么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角是卡在其他直角工件上用的?为了完全贴合直角两个面?所以没标尺寸,不然想不到其他用处了

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做释放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反应这个孔干嘛的

要直角吧!

网友:
相关件倒个C2角,这个零件自然折弯就OK了

网友:
猜一下,是折弯槽?之前处理过折弯图纸,折弯槽都是画在展开图上的

网友:
应该是个工艺槽吧,3.75的板厚,外R才3mm。

网友:
压筋槽,钣金件典型结构。如果没这个槽子,是没法通过折弯做出R3的外圆角的。外圆角的半径一般大于折弯部位的板厚加上折弯部位的内圆角,所以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大致推算出那个小槽子在折弯前的深度应该不小于0.75,我个人倾向于压槽深度按1mm执行,内部圆角按R0.2

网友:
先压出矩形槽,折弯后自然就形成了内部那个圆角

网友:
小孔应该是为了清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圆孔”应该是在折弯之前刨出来或者是铣出来的槽,这样做折出来的直角半径小,垂直度好,更加规整。

对对,一般折弯边太短的时候会先加工槽出来

网友:
是否因为内侧折弯半径太小了,容易至外侧开裂,设计开缺口,增加折弯半径

网友:
我估计是内边要贴合一个直角咯,内测折弯有圆弧就贴不上了,这样打个缺口能容下那个直角就ok
也有可能是避免折弯时截面内侧半径那里会有突起,我试过折过厚3mm的板折弯半径小了的话内侧的材料往两侧挤跑了
应该是折之前让你随便打下槽就好了吧是不是圆我觉得无所谓....还是问本人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谁做过镶牙套,我之前没做过,镶m 5牙套应该打多大孔攻多大牙

你把牙套买回来,量下外径,我们以前镶过12的,具体打多大,忘了,你查查牙套的国标。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折,在那个地方挖槽就是为了折小圆角用的,不然材料会撕裂

网友:
会不会是这设计者,方料直接铣出来?

网友:
这个孔是开槽机开出来的   开槽后方便折弯

网友:
这个零件折弯出来容易开裂,如果受力不耐用,而且用意变形,中间的圆孔有点不协调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