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能帮忙粗算下

楼主(2018-08-18):
如图  虚线求教

楼主:
希望大神能给出具体公式  或者参考资料  谢谢

网友:
实线回复:流量计显示的流量,不就是你想知道的流量吗

网友A:
那个流量计是气体流量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流量计是气体流量计吧

您好: 我这个流量计是气体的流量  可是单位是L/min   我需要的是g/s ,  我按自己算法  算出来跟实际出入很大  我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这个流量计是气体的流量  可是单位是L/min   我需要的是g/s ,  我按自己算法  算出来跟实际出 ...

流量计测量出来的是体积流量,而你要的是质量流量,需要进行单位换算,过程如下:

1.流量计测得的体积流量:Qv=16L/min=16/1000 m3/min=0.016 m3/min=0.016/60 m3/s=0.000267 m3/s(L——升,即立方分米,1m3=1000L)

2.空气密度:20摄氏度时约为1.2kg/m3,即ρ=1.2kg/m3=1.2*1000 g/m3=1200 g/m3

3.你需要的质量流量Qm=Qv*ρ=0.000267*1200=0.3204g/s

刚忙回来,你看下,与你计算的一样不?敲公式太费劲

网友B:
我觉得就是单位转换的问题。空气密度1.29kg/m3,换算一下16L/min=0.344g/s。(误差应该就在空气密度那吧,你查一下在你要求的负压下的空气密度是多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是单位转换的问题。空气密度1.29kg/m3,换算一下16L/min=0.344g/s。

说的很对,你这空气密度是0°时空气密度,我使用的是20°时干空气密度,所有计算结果有些小出入

网友A:
你应该按照容器内实际压力值(真空度)和实际环境温度查询出空气的真实密度,再代到公式中,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是最准确的,
一个大气压大概为100kPa左右,真空度为60kPa,实际剩余的绝对压力是40k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按照容器内实际压力值(真空度)和实际环境温度查询出空气的真实密度,再代到公式中,这样得出的结果 ...

空气密度=1.293×(实际压力/标准物理大气压)×(273.15/实际绝对温度),绝对温度=摄氏温度+273.15     公式这里的实际压力是不是40K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气密度=1.293×(实际压力/标准物理大气压)×(273.15/实际绝对温度),绝对温度=摄氏温度+273.15     公 ...

   是的,这个空气密度公式是按照一定气体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换算气体温度/压力/密度之间变化关系,都是线性换算,实际上气体并非遵守线性规律,加上条件的缺少,计算结果都不是十分准确,研究级是不能使用的,应用级别可以采用。
    因为在流量计位置和负压表处位置气体流速不一样, 压力也会不一样,导致负压表测量值只是负压表所在容器的压力,并不是流量计位置的压力,因此在流量计位置空气密度的计算公式中的”实际压力“值是无法得到的,这里我们只是大略的计算。

             本人是做水机的,并不是做风机的,空气动力学不擅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空气密度公式是按照一定气体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换算气体温度/压力/密度之间变化关系,都 ...

实际工程应用可以这样计算,你前面的计算没有毛病,就是在常温下的空气密度和绝对压力带进去计算。楼主你计算的结果是多少?我计算的结果是0.86g/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际工程应用可以这样计算,你前面的计算没有毛病,就是在常温下的空气密度和绝对压力带进去计算。楼主你 ...

怎么会这么大,有负压,空气密度低,结果应该比0.32小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这么大,有负压,空气密度低,结果应该比0.34小才是

我也觉得不对,所以没有给出过程。计算出室温时的质量流量,然后用室温和常压下的质量流量换算到绝压0.04MPa下的质量流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不对,所以没有给出过程。计算出室温时的质量流量,然后用室温和常压下的质量流量换算到绝压0.04 ...

我按照网上的空气密度计算公式,计算得20度,绝对压力0.04MPa,压力下空气密度为0.482kg/m3,你计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网上的空气密度计算公式,计算得20度,绝对压力0.04MPa,压力下空气密度为0.482kg/m3,你计算是多 ...

我不知道是不是错在没有计算室温、0.04MPa下的空气密度,而是用室温、常压下的密度计算出来,然后在0.04MPa下进行计算。

用公式P1*V1/T1=P2*V2/T2计算,中间不用考虑密度,所以,我在后面计算没有用0.04MPa下的密度,而是在前面质量流量与体积流量换算时用到了0°C时的密度1.29Kg/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