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

楼主(2018-08-18):
       现在这个法兰与轴之间通过间隔90度的两颗螺钉固定的,然后轴带动法兰再带动箱子转动。现在需要箱子非常方便的拆装(使用中需要经常更换不同的箱子),最好不使用螺栓,各位前辈们有没有好的结构啊?先谢谢了。

网友A:
精度不高,可以尝试下弹簧柱塞

网友B:
安全销,插拔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高,可以尝试下弹簧柱塞

这个虽然方便了,但是没有一个径向的锁紧力,启停的话由于惯性的作用估计柱塞扛不住啊,除非配合花键使用。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销,插拔方便

嗯嗯

网友:
同意插销

网友:
在法兰端面固定一块跟箱子大小接近的钢板框架(全框/半框/上下两面/单面都可),把箱子放到此框架里面,之后框架与箱子想怎么固定就怎么固定(夹/箍/压/抱),这个框架与法兰保持连接,一直不拆卸

网友:
我也觉得插销值得一试!

网友:
采用凸轮机构+胀套即可,凸轮装手柄;胀套撑与法兰孔

网友:
增大法兰盘与箱子的接触面积;法兰与轴连接的颈部长度也有点短,起码得保证两者连接的刚度,才能减小转动时轴端的弯矩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