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触点?

楼主(2018-08-18):
大家好,如图所示,件 1能绕点P逆时针旋转,件 2不动,当件 1绕 P点逆时针转动时,同件 2的接触点怎么确定?(作图法或解析法).谢谢大家

网友:
初中几何就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1、以P为圆心,以中心距为半径做圆
2、件2上直线向上偏移一个半径6.75,与圆相较于O
3、以O为圆心,6.75为半径做圆
4、。。。。。。。
5、。。。。。。。

网友A:
CAD里旋转命令就能解决吧

网友B:
  •
被四舍五入了。关键是作好辅助线!转角是360-111度。

网友(点评):
呵呵。错了,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被四舍五入了。关键是作好辅助线!转角是360-111度。

  •  他说的是逆时针,你这是顺时针

网友(点评):
顺的有了逆的也不难

网友:
    这个是对的
    1作以P为心;P到小端R6.75圆弧心为半径的辅助园。
    2作上辅助园的等距园,距离是6.75;
    3作园切等距园和切件2的上平面,R6.75。

网友:
    逆时针旋转18.25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里旋转命令就能解决吧

这种方法只能求得近似解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只能求得近似解呀

不是近似,CAD/CAXA 步骤如下:
1、先做一条位于件2上平面上方的水平线,与件2上平面距离6.75mm,称为辅助线1;(件1与件2接触,R6.75圆弧必然与件2相切,相切时R6.75的圆心必然在辅助线1上)
2、再以P点为圆心,以P点至R6.75圆心为半径做圆,称为辅助线2,此线与辅助线1有个交点;(件1绕P点旋转,R6.75圆弧圆心必然在辅助线2上)
3、直线连接P点和交点,此直线称为辅助线3,此线与过P点的水平轴线夹角就是所求角度。

        工作关系,无法上图说明,只能文字描述,不能截图很郁闷

网友C:
72度那算出来应该是71.74度,是用反三角函数算出来的,其实16.854已知,6.75是小圆的半径,斜长是圆心距

图二是补充的数据都不是那么重要了,计算只需要图一就可以了

楼主:
我懂了,谢谢大家。

网友:
约束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度那算出来应该是71.74度,是用反三角函数算出来的,其实16.854已知,6.75是小圆的半径,斜长是圆心距

...

作图可以直接做出来

网友(点评):
嗯,作图的确可以的,前面大家都在说,我就用数学的方法,换个思维想下而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