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同轴度高的结构

楼主(2018-08-18):
大概是要一束光通过两个小孔,如果光能同时经过两个孔且中间那个孔能直线移动无论在哪个位置均能通过即为合格。2个丝误差,大佬们有什么好的结构,丝杆滑块的安装打表过于繁琐不考虑。

网友:
直接用线轨加滑块的结构,然后在滑块上固定两块你需要的尺寸的板材,组装固定之后上电火花直接在两块板上打孔,这样的孔是一次加工的,可以保证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