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上密封圈装配

楼主(2018-08-18):
如图,一个油缸的活塞上要装这么一个密封圈,密封圈的弹性很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实现快速安装?安装方式人工装配!

网友A:
改密封圈材料成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密封圈材料成硅胶

这个材料是没发更改的!客户的产品,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A:
以前我见过有人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见过有人这么做

这种的正在试验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我先涂滑脂(肥皂)试一下。

网友:
活塞上端面的边缘可以加倒角试试

网友(2018-09-30):
6楼说的很全面  轴密封很多都需要这么做

网友:
抹润滑脂看,如果活塞上端面允许倒角,倒个15度到20度左右的倒角,效果要好很多 。

网友:
做个有锥度的大小头,慢慢拉上去。

网友B(2018-11-06):
引用 网友A:
改密封圈材料成硅胶

硅胶不适合液压缸活塞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硅胶不适合液压缸活塞封。

谢谢你 又涨知识了

网友(2018-12-30):
做一个锥拔的工装导向,密封圈适当热水泡一下,应该比较容易进。

网友(2019-04-29):
这个就是格莱美圈啥 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 又涨知识了

我也是,涨知识了

网友(2019-10-24):
|新检量发表于 04-29 10:59
这个就是格莱美圈啥 的吧

斯特封安装,斯特封单作用密封圈格莱圈是双作用密封

网友:
格莱美圈

网友(2020-01-09):
放在热水里泡一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