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图纸标注看不懂

楼主(2018-08-18):
能力有限最近收到一份客户图纸标注看不懂 翻译软件出来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求助社区大佬帮看下或者有什么好点的翻译软件推荐

网友A:
专业词汇用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词汇也是四不像,还不如自己硬着头皮翻译。

你有很多张这样的图纸还是就这一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词汇用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词汇也是四不像,还不如自己硬着头皮翻译。

你有很多张这样的图纸还是就这 ...

有些是自己做过的看结构翻译个大概就知道是什么了 有些光看图不知道什么玩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是自己做过的看结构翻译个大概就知道是什么了 有些光看图不知道什么玩意啊

把涉及到你本行的专业词汇,单个查出来,你肯定能筛选出意义比较贴近的中文含义。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中文含义,有时牛头不对马嘴,意思相差太大。

网友:
你这是英语网上都能找到,虽然不一定是专业的意思但还是可以猜出来,何况有些东西你还以前做过,把图纸反复的看,直到看懂是什么样的东西,再猜用个什么专业的名字。我最近参考一套法国的图纸网上基本上翻译不出来,就是把图纸反复看了无数遍才搞明白。我觉得除了英语网上基本上能够翻译,其他外语网上基本上翻译不了,英语相对其它外语的图纸来说已经是最简单了

网友:
这些不是很难。都是常见的些专业词汇,学校是不是光玩游戏啦?看不懂就复习下教材吧

网友:
这个好难

网友:
一般机械行业的术语  网上的翻译软件  翻译的一般都有问题

网友:
网上翻译的时候不要一整句,单个单个翻译,找出接近机械专业名词,拼凑一下可能得到接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