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控制结构求助

楼主(2018-08-18):
一个中空的圆柱体,弹簧的一端焊接在圆柱体的底部,弹簧的另一端焊接一片圆形挡板,我想问:1.把弹簧压缩以后,怎么扣住它?2.想要用电子控制弹簧复原,这个控制结构是什么样的?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弹簧弹力,力小可以考虑电磁铁,力大只能棘爪齿条之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弹簧弹力,力小可以考虑电磁铁,力大只能棘爪齿条之类。

聊个题外话:个人签名 好像 更有bug,提交之后似乎有长度限制,连个简单的套色都不行。

lz,弹簧是如何焊接的?一般不推荐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弹簧弹力,力小可以考虑电磁铁,力大只能棘爪齿条之类。

力度需要比较大,所以电磁铁不行。何谓“棘爪齿条”?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聊个题外话:个人签名 好像 更有bug,提交之后似乎有长度限制,连个简单的套色都不行。

lz,弹簧是如 ...

弹簧是不是焊接,这个不是重点

网友(点评):
焊接一体和分离,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聊个题外话:个人签名 好像 更有bug,提交之后似乎有长度限制,连个简单的套色都不行。

lz,弹簧是如 ...

谢谢指导。那一般弹簧是怎么固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