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见多识广的老师们看看这个

楼主(2018-08-18):
有点类似外卡钳,有什么什么方法动其一而带动另外一边做镜像运动的效果

网友A:
应该跟剪刀或者推头发的推子原理一样。

网友B:
你没添加几何关系:所有边的端点分别添加水平关系,错对的边添加平行关系。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是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添加几何关系:所有边的端点分别添加水平关系,错对的边添加平行关系。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是刚学

是想请教什么方法能让两边动起来,跟软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剪刀或者推头发的推子原理一样。

剪刀✂是手两个使力,我是想动其一

网友:
中间用个强力拉伸弹簧,正常状态下往回拉,即可实现同一个往回缩的动作。

网友:
半个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