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橡胶制品图纸该如何出?

楼主(2018-08-18):
第一次画橡胶类产品图纸,有画过的。提供下参照,谢谢!

网友:
图纸标注都是一样的套路
技术要求可能有所不同吧
这个需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才有发言权

网友:
橡胶产品图纸技术要求除了一般的尺寸方面其他要注意的为:
1.硬度
2.颜色
3.橡胶材质(橡胶材质比较多种,能详细到何种橡胶最好)在不清楚材质的情况下,尽量把产品需要的功能描叙出来!
4.特殊要求,如:耐油 阻燃 等等